wifi模块怎么跟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9-04-02):
买了有人的WIFI模块,WIFI输出的是,TTL转了285跟单片机通讯的时候只有发送没有接收信号,不是半双工的问题,没有发送数据的时候也接收不到数据,也试了转232通讯,也不太正常,我这边需求是要转232跟单片机正常通讯,直联单片机不知道正不正常,还没有测试,有人使用过有人的wifi模块吗

网友A:
看资料,他们网站不是有技术支持吗?

楼主:
找到原因了,好像是win10系统兼容的问题

网友B:
esp8266吗,连线正确,使用AT指令试一下

网友C:
利用串口进行通信,你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可以去下载相应资料来看,都是写好的程序

网友D:
先AT测试,然后接线与单片机连接起来,写程序控制

网友E:
其实wifi模块和单片机的通讯比较简单,主要利用了wifi模块的串口 (VCC 、RX、TX、GND),wifi模块的作用就是将串口转化成无线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