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下忙,下面的如何改为c语言程序?

楼主(2019-04-02):
XinHao   EQU  P1.0
Light     EQU   P2.0
ORG    0000H
AJMP   MAIN
------------------MAIN-----------------
MAIN:      CLR  light             ;初始时灯泡熄灭
Check:      SETB  XinHao
                      JNB  XinHao,yanshi      ;检测是否有信号
                      LJMP  Check
yanshi:      LCALLdelay              ;延时防信号抖动
                      SETB  XinHao
                      JNB   XinHao,dianliang    ;有,点亮灯泡
                      LJMP  Check
-------------------dianliang--------------------
dianliang:     SETB light             ;点亮灯泡
LOOP:          SETB  XinHao
               JB   XinHao,yanshi1     ;判断是否无信号
                    LJMP LOOP
yanshi1:     LCALLdelay             ;延时防抖动
                    SETB XinHao
                    JB   XinHao,yanshi8    ;再次确定无信号
                    LJMP LOOP
yanshi2:     LCALL delay1            ;利用定时器延时两分钟
                    CLR  light             ;熄灭灯泡
                    RET
--------------------delay-------------------
Delay:     MOV  R0, #100
D1:             MOV   R1, #100
D2:       DJNZ R1, D2
                  DJNZ  R0, D1
                RET
----------定时器延时两分钟----------
delay1:    MOV  R2, #180
           MOV  IE, #00H
           MOV  TMOD, #01H
                   SETB TR0
                   CLR  TF0
LOOP0:     MOV  TL0, #0FH
                    MOV  TH0, #00H
LOOP1:     JBC  TF0,LOOP2         ;定时是否溢出
                    JMP  LOOP1
LOOP2:     DJNZ   R2, LOOP0
           MOV  TMOD, #00H
           CLR  TR0
                   CLR  TF0
                   RET
---------------------END---------------------
           END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XinHao =P1^0;
sbit Light  =P2^0;

void Delay(void)
{
        uint x, 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void delay1(void) //定时器延时两分钟
{
        uchar count=180;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R0=1;       //启动定时器

        TH0=0;
        do{
                TF0=0;
                TL0=0x0F;
                while(!TF0);   //定时是否溢出
        } while((count--) > 0);
        TR0=0;
        TF0=0;

}

void dianliang(void)
{
        Light  = 1; //点亮灯泡
        XinHao = 1;
        if(XinHao == 1)  //判断是否无信号
        {
                Delay(); //延时防抖动
                XinHao = 1;
                if(XinHao == 1) //再次确定无信号
                {
                        delay1(); //利用定时器延时两分钟
                        Light  = 0; //熄灭灯泡
                }
        }
}

void main(void)
{
        Light  = 0; //初始时灯泡熄灭
        while(1)
        {
                XinHao = 1;
                if(XinHao == 0)  //检测是否有信号
                {
                        Delay(); //延时防信号抖动
                        XinHao = 1;
                        if(XinHao == 0)
                        {
                                dianliang(); //有,点亮灯泡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