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错误,显示第一排长方形

楼主(2019-04-02):
焊接是按照原理图焊的没问题,调了两天了就是不显示,麻烦各位大神看一下,小的感激不尽
360*

网友A:
P2连接1602的数据线顺序反了。两种解决方案:1.按P2.0--DB0*******P2.7--DB7顺序改接。2.在程序中把所有与此相关的命令和数据高低位互换。如0xca高低位互换后为0x53。

网友B:
你好,我之前调试也遇到这种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调节1602背光,若你的1602没有调节旋钮,自己加个。

网友C:
上网查1602然后按照那个图来接,只要程序没问题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