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串口控制LED的问题

楼主(2019-04-02):
代码如下:
问题描述:下载程序后串口接发数据都正常(从串口调试助手看出的),但控制不了LED的亮灭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MyLed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A.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PA.8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PD.2 输出高

}

void MyUsart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My1;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My1;
        NVIC_InitTypeDef NVIC_My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DeInit(USART1);

        GPIO_My1.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My1.GPIO_Pin=GPIO_Pin_9;
        GPIO_My1.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My1);

        GPIO_My1.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My1.GPIO_Pin=GPIO_Pin_10;
        GPIO_My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My1);

        USART_My1.USART_BaudRate=115200;
        USART_My1.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My1.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My1.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My1.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My1.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_My1);

        NVIC_My1.NVIC_IRQChannel=USART1_IRQn;
        NVIC_My1.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My1.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NVIC_My1.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3;
        NVIC_Init(&NVIC_My1);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1)
        {
                res=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res==5)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
                else if(res==6)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
                else if(res!=5&&res!=6)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
                else if(res==56)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USART_SendData(USART1,res);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LedInit();
         MyUsartInit();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D,GPIO_Pin_2);
         while(1);
}

网友A(2019-08-04):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网友A: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把这个注释掉看看

网友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PA,PD端口时钟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PA.8 输出高
到底用的是PA,8还是P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