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里面添加不了STC单片机头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9-04-02):
如图,在KIEL4里面添加不了,STC头文件,请教大师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有用吗?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就是按照这个方法做的,提示没有TOOLS.INI配置文件

楼主:
好了,直接选KEIL根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4-28):
厉害,以前一直是代用的,现在看到是论坛跑少了

网友C(2020-11-11):
为什么我的选择KEIL的根目录也不行?以前还可以现在就不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