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下载程序执行一次就没电了?

楼主(2019-04-02):
我买的普中的单片机开发板,上一次用的时候,都挺好;
这次使用,首先我插到电脑上,开开关,显示灯亮一下,就慢慢的灭了;
我下载程序时,也是执行一次就没电了;
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别插电源,用万用表确认开关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量下主板上的3.3V,5v电压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把核心板拆掉,再测量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问题,别装核心板给主板供电,不打开开关量开关上是否有5V电压。
有电压,打开开关,量主板上5V,3.3V电压是否正常。
你这个说的太笼统了,没办法分析具体哪的问题,只能你自己一点一点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