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二极管直接接单片机RX,TX可以串行通信吗?

楼主(2019-04-02):
二个单片机,
一个TX接红外二极管发.
另一个红外接收二极收管收信号.

可以直接串行通信吗?

网友A:
不行,这样子不对

网友B:
可以的呦

网友C:
有红外接收和发送模块,注意通讯距离,我用的通讯距离大概10cm?用于非接触通讯。

网友D:
不通的。。。。要调制的。

红外一般可以达10m的距离。。。。

网友E:
如果距离没要求的话是可以的,单片机的IO口控制发射和接受管

网友F:
红外接收二极管应该可以的把,只要距离不要太长了,这个和用光耦电气隔离是一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