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一个红外接收模块,一个红外发送模块.
前开始用做红外通信还是不错的.

现面我直接二个单片机一个收,一个发.
内容如下
发的内容循环:
0x00,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

收到是这些.

可能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2019-04-03):
首先是串口的波特率对不对。你没有说的单片机硬件的情况,如:晶振等
串口与晶振非常有关。51单片机,如果晶振是12M,则误差小的最大波特率为4800,还要加倍。如果是11.0592M,则波特率可以大一点,还可以不加倍。
如果只从你给出的信息看,很可能是波特率不对,误差大了,收到的与发送的就不一样。

网友B:
你也没说明你的红外相关资料,如只是用串口发,发射部件还需还38K振荡电路才可以,由于红外通讯速率低,建议波特率不超过1200,我们这边作的产品一般波特率都没超过,高速红外才会更高的波特率,仅供参考

网友C:
1、一个是ASCII码,一个是16进制,要进行转换,转换成你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串口的波特率对不对。你没有说的单片机硬件的情况,如:晶振等
串口与晶振非常有关。51单片机,如果 ...

都是用的89C52RC  11.0592 ,96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也没说明你的红外相关资料,如只是用串口发,发射部件还需还38K振荡电路才可以,由于红外通讯速率低,建 ...

这个也需要载波吗???

先开始的时候,我搞红外控制的时候, 单片机收发,都没有载波都可以.除非要是遥控电器,才需要加载波.

我现在可以用发外协议传输,只是红外协议太麻烦了,所以我想搞简单点,直接用串口.

网友E:
波特率的问题,或者没有选择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