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电子论坛的影响也改芯片494电源0-42V\0-10A可调

楼主(2019-04-03):
从废品收购站掏了一个不知多少伏的电源板,拿回来上电无反应不工作,从51黑电子论坛以及网上查找资料,看了电路图量了一下二个13009击穿,手头没有13009找了二个D209L换上挂了一个灯泡开机居然有24V电压。。。。。。哈哈哈省事不用查找其他了,以上就不上修的过程了,下面上改装电源的过程。上图

楼主:
从网上花了12元购买了一个数显电圧电流表安装上去精度可以接受。。。上一些测试图

楼主:
上一些电压电流测试图。。。上一些测试图

楼主:
上一些图。。。

楼主:
面板孔打错了,铝板只能做底了,等找到铝再在面板上面一盖就好看了,我用PS制作了一下,大家看看可以吗

楼主:
这个电源的接线柱和电位器开错孔了,使得这个电源正面板出现四个螺丝钉不美观。。。等再找到铝板再在这个电源正面覆盖一块铝板就好看了。。。。。。我先用PS软件先P了一下看看如何,还可以。大家说呢。

网友A(2019-08-18):
做得很好;致得我学习。

网友B:
向你学习,装箱以及测试过程做得好详细啊

网友C(2020-02-12):
下面的脚垫是那个啥啥啥吗

网友D:
动手能力真强,一直想搞个0-30V左右的可调电源,最大电流10A左右,替换掉我那个旧的可调电源(0-30V,3A),可惜一直都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E:
超过安全电压了,电流又大,不安全

网友F(2020-11-02):
这样改的电源分分钟搞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超过安全电压了,电流又大,不安全

市电220V 安全不?不止10A的容量吧

网友G:
楼主  这个要改变压器?

网友H(2020-12-09):
一般来说,反激式电源的可调范围不是很宽,太宽的话容易烧功率管

网友I(2025-07-29):
引用 网友D:
动手能力真强,一直想搞个0-30V左右的可调电源,最大电流10A左右,替换掉我那个旧的可调电源(0-30V,3A) ...

直接买一个新的,或者,直接去入一个便宜的开关电源直接手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