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51单片机与stm32 的区别

楼主(2019-04-03):
(无正文)

网友A:
32功能更强大,寄存器更多,时钟周期更短,处理速度更快,51便宜

网友B:
我感觉过来,32能够外接的东西更多,51外接的东西比较少。但是51容易上手,32相对的难一点。只要51学会了,32稍微学一学就可以了

网友C:
51初级学习32再学完51之后学习

网友D:
一开始就学stm32可能接受不了

网友E:
51单片机价格更低,学会了51的话STM32上手会更快。

网友F:
51是8位,STM32是32位,后者比前者在性能、外围硬件等方面都好,而且近来价格可以接受了

网友G:
51是基础,学会了51再学32就会发现好学多了

网友H:
51比较基础容易上手,初学者建议先学51,然后对单片机有个基本概念以后,可以入手32,32的性能相对强大很多,而且资料很全,库函数也挺好用的

网友I:
51的更简单,更基础,一般要走嵌入式的道路,从51开始学起步,后面再学习如ARM等等复杂一些的,通过ARM学习使用数据手册学习单片机的方法,最后学STM32,此时学习固件库例程。

网友J:
51单片机适合入门,理解单片机的原理、应用,熟悉后再学习stm32,stm32功能强大,能干很多事

网友K:
51单片机特性
  1、从内部的硬件到软件有一套完整的按位操作系统,称作位处理器,处理对象不是字或字节而是位。不但能对片内某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位进行处理,如传送、置位、清零、测试等,还能进行位的逻辑运算,其功能十分完备,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2、同时在片内RAM区间还特别开辟了一个双重功能的地址区间,使用极为灵活,这一功能无疑给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乘法和除法指令,这给编程也带来了便利。很多的八位单片机都不具备乘法功能,作乘法时还得编上一段子程序调用,十分不便。

  51单片机缺点
  1、AD、EEPROM等功能需要靠扩展,增加了硬件和软件负担

  2、虽然I/O脚使用简单,但高电平时无输出能力,这也是51系列单片机的最大软肋

  3、运行速度过慢,特别是双数据指针,如能改进能给编程带来很大的便利

  4、51保护能力很差,很容易烧坏芯片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这一系列的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31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31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了应用最广泛的8bit单片机之一,他的代表型号就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

  STM32单片机则是ST(意法半导体)公司使用arm公司的cortex-M3为核心生产的32bit系列的单片机,他的内部资源(寄存器和外设功能)较8051、AVR和PIC都要多的多,基本上接近于计算机的CPU了,适用于手机、路由器等等。

网友L:
51单片机是入门,了解一个单片机最简单的系统构成,最小系统所用电路连接等

网友M:
51比较容易学,学完51再去学习32会比较有信心,直接学习32可能会失去兴趣

网友N:
区别超级大,就像自行车和汽车一样,不是一言半语能说清楚的

网友O:
51单片机较为简单,学懂51单片机之后再学32会简单一些,直接学32会很难

网友P:
学习能力差一点的先学51再学32,学习能力强的则先学32再学51。32入手比较复杂

网友Q:
很多不同啊,寄存器,时钟,adc,具体说32更强大,51更简单,但51玩好了更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