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己画STM32F1O3C8T6最小系统板PCB+电路图

楼主(2019-04-03):
包含元器件库、封装库、原理图、PCB板,昨天画好的、希望能帮到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前几天把板子做出来,焊板子焊了好久,上电后stm32f103c8t6被烧成电源短路,经测试后发现:3.3V稳压芯片不能正常稳压,输出的是4.4V。查阅资料后,发现VBAT引脚最好连接VDD,且stm32f10芯片最大工作电流是150mA,最好串一个过流保护二极管,芯片被烧的原因初步怀疑是电流过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把板子做出来,焊板子焊了好久,上电后stm32f103c8t6被烧成电源短路,经测试后发现:3.3V稳压芯片不 ...

那上面的pcb没问题吧?

楼主:
没有问题,也可能是另一个原因,芯片被我焊短路了

网友B:
USB只能用于供电吗

网友C(2020-05-23):
多做几个,多焊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