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90舵机该如何用单片机编程控制?

楼主(2019-04-03):
最近想做一个单片机超声波舵机避障的小车,超声波放在舵机上,舵机转动来带动超声波向四面八方检测障碍物,超声波的部分我已经完成了,但是对于舵机还不太会玩,看了数据手册还是不太懂。这个SG90舵机应该怎样编程控制,请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A:
sg90这个舵机好像是0~180转吧,数据手册里也讲得很清楚,如何让单片机知道舵机转了多少,或者说怎么转。   实际上就是给舵机信号线一个脉宽值,理论上呢是500~2500,应用到实际可能会有点偏差。 脉宽值呢需要pwm输出,在51单片机中就用到定时器中断,如果你能了解pwm,占空比这些概念就容易去编写代码了。
附上我的完整代码 给你参考下,可能有点瑕疵,但不影响使用哈。

网友B:
单片机PWM控制

网友C(2019-07-16):
怎样用按键控制舵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