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同时启用T0和T1定时器干不同的活吗?

楼主(2019-04-03):
请问大神,在一个程序里面可以同时启用T0和T1干不同的活吗?我有一个程序用T0做红外遥控接收,用T1做PWM调光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定时器就像系统的多任务

网友B:
完全可以,使用时不冲突。

网友C:
完全可以的,本来就是不同的定时器,不只是这样,还可以不同的通道执行不同的任务了

网友D:
当然可以啦

网友E:
可以 但是要注意 定时器优先级

网友F:
当然可以,你可以理解为计算机的多线程

网友G:
可以的,用两个中断就行了

网友H:
可以的,写两个定时器中断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的,如果用到多个中断,还可以在加上外部中断,这里就需要你去了解外部中断了

网友J:
可以的,不过要写两个定时器中断程序。

网友K:
可以的,这两个定时器是独立的

网友L:
定时器是单片机内部的一个硬件,2个定时器就是两套硬件,3个定时器就是3套硬件,你可以理解为多核。
中断是单片机运行的一个机制,你用定时器时,可以选择用中断机制,也可以不选择中断机制。
单片机在执行代码的时候,是一个线程走的,但是,单片机的内部硬件是都在同时工作。

网友M:
可以的,不然区分不同的定时器干什么

网友N:
可以的,你可以设置标志位,通过判断来执行

网友O:
可以的单独使用每一个是独立的

网友P(2020-10-18):
看了您们的回答我想问一下 int0怎么能多次使用谢谢

网友Q:
可以的,不同的定时器可以同时使用,只需要通过设置定时器相对应的开关标志位就可以了

网友R:
可以同时用T0做红外遥控接收和T1做PWM调光

网友S:
两个计数器计时器彼此独立,因此您可以对其进行编程以使其独立工作。

网友T:
可以,用两个中断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