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8.70与HI一TECH C9.83编译器在设置时关联文件不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03):
用MPLA8.70与HI一TECH  C9.83(PICC9.83)编译器进行设置时,发现少了文件,C9.83是经过破解激活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选项是语言设置,看楼主要怎么选择了,在安装目录下找到相关文件如果没有的从别的地方下载复制文件到相关文件夹下,然后点击 OK

网友B:
在我印象中MPLAB® X IDE已经有了免费版本的PICC18了,而且好像还是内置的呢,但我是用汇编的,就没有试过,但MPLAB® X IDE直接下载安装就可以用了,不用破解什么的,如果是个人电脑有话,我觉得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