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改单片机代码错误

楼主(2019-04-03):
用的是keil 5,芯片是AT89C52
#include<reg51.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egned intsbit g=P2^1;sbit s=P2^0;bit button,flag;uchar shi,ge,temp,t0;uchar code table[]={0x3f,0x6f,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void display(shi,ge)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uchar switchscan(){              temp=P1;              if(temo==0xfe)              {                            delay(5)                            temo=P1;                            if(temo==0xfe)                            {                                          button=~button;                                          if(button)                                          TR0=1;                                          else                                          TR0=0;t0=0;                                          flag=0;                                          shi=o;                                          ge=0;                            }              }              while (temp==0xfe)              {                            temp=P1;                            desplay(shi,ge);              }              return button;}void keyscan(){              temp=P1;              if(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delay(5);temp=P1;if               (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switch(temp)                                          {                                          case 0xfd:                                          {                                                        TR0=~TR0;                                          }                                          break;                                          case 0xfb:                                          {                                          TR0=0;                                          t0=0;                                          shi=0;                                          ge=0;                                          }                                          break;                                          case 0xf7:{flag=~flag;}                                          break;                            }              }}while(gemp==0xfd||temp==0xfb||temp==0xf7)              {              temp=P1;              display(shi,ge);              }}Void display(shi,ge){              P0=table[shi];              s=o;              P0=table[shi];delay(1);s=1;P0=table[ge];g=o;P0=table[ge];delay(1);g=1;}void count(){              t0=0;              ge++;              if(ge==10){ge=0;shi++;}              if(shi==10)              shi=0;}main(){shi=0;ge=0;button=0;TM0D=0x01;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EA=1;ET0=0;while(1){display(shi,ge);switchscan();{while(button){display(shi,ge);switchscan();if(button)keyscan();}while(!button){TR0=0;display(shi,ge);switchscan();}}}            }void timer0() interrut 1{TH0=(65536-50000)/256;TL0=(65536-50000)%256;t0++;if(flag){if(t0>=2)count();}if(!flag){if(t0>=20)count();}}

楼主:
新手小白,请求大神帮忙看看代码错误。

网友A:
你不知道先贴在记事本里面,然后再拷贝粘贴过来么?

网友B:
求求你好好排下版,再发出来好吧,你这样太乱了

网友C:
问题也不说,报错也不贴,版也不排.....

网友D:
看的我是眼花缭乱,不知所踪。

网友E:
看着代码,有一种晕车的感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新手小白,请求大神帮忙看看代码错误。

错误不是一点点,是错得离谱,好像是东拼西凑抄的来,并且抄都没有抄好。 而且楼主根本没有说明程序功能,神仙也难办。

网友G: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用的是keil 5,芯片是AT89C5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P2^1;
sbit s=P2^0;
bit button, flag;
uchar shi, ge, temp, t0;

uchar code table[]={0x3f,0x6f,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isplay(uchar shi, uchar g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switchscan()
{
        temp=P1;
        if(temp==0xfe)
        {
                delay(5);
                temp=P1;
                if(temp==0xfe)
                {
                        button=~button;
                        if(button)
                        TR0=1;
                        else
                        TR0=0;

                        t0=0;
                        flag=0;
                        shi=0; //o;
                        ge=0;
                }
        }
        while (temp==0xfe)
        {
                temp=P1;
                display(shi, ge);
        }
        return button;
}
void keyscan()
{
        temp=P1;
        if(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
                delay(5);
                temp=P1;
                if  (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switch(temp)
                {
                case 0xfd:
                        {
                                TR0=~TR0;
                        }
                        break;
                case 0xfb:
                        {
                                TR0=0;
                                t0=0;
                                shi=0;
                                ge=0;
                        }
                        break;
                case 0xf7:
                        {
                                flag=~flag;
                        }
                        break;
                }
        }
        //}
        while(temp==0xfd||temp==0xfb||temp==0xf7)
        {
                temp=P1;
                display(shi, ge);
        }
}
void display(uchar shi, uchar ge)
{
        P0=table[shi];
        s=0; //o;
        P0=table[shi];
        delay(1);
        s=1;
        P0=table[ge];
        g=0; //o;
        P0=table[ge];
        delay(1);
        g=1;
}
void count()
{
        t0=0;
        ge++;
        if(ge==10)
        {
                ge=0;
                shi++;
        }
        if(shi==10)
        shi=0;
}
main()
{
        shi=0;
        ge=0;
        button=0;
        TMOD=0x01;  //TM0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允许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T0=0;
        while(1)
        {
                display(shi, ge);
                switchscan();
                {
                        while(button)
                        {
                                display(shi,ge);
                                switchscan();
                                if(button)
                                keyscan();
                        }
                        while(!button)
                        {
                                TR0=0;
                                display(shi,ge);
                                switchscan();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flag)
        {
                if(t0>=2) count();
        }
        if(!flag)
        {
                if(t0>=20) cou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