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FET烧写芯片显示同步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19-04-03):
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显示这个错误,软件烧写不进芯片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问题的,出来解答一下。io口的线我也排除了,线是接对的,参数我也设置对了,调来调去还是这样子。

网友A:
将右框中的 TST INVERT 和 RST INVERT 分别反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右框中的 TST INVERT 和 RST INVERT 分别反一下试试。

还是不行

网友B(2023-12-08):
博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嘛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