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051单片机如何输出38K占空比1%

楼主(2019-04-03):
STM8L051如何输出38K占空比1%的信号,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A:
1、先将38K扩充100倍,这样才能得到其1%的宽度。
2、38K*100的周期是:T=263.15789473684210526315789473684us
3、置1,1T的时间,清0,99T的时间,循环往复就OK了。

网友B:
硬件的PWM可以直接实现吧,频率 = 1/((时钟/周期)/分频),

网友B:
例如:16M时钟,时钟1分频,周期8000,则频率就是2KHZ

楼主:
频率 = 1/((时钟/周期)/分频),这个我知道,问题是1%怎么弄,还是没有看懂啊,用例程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