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建立tcp连接进行数据传输 求帮助

楼主(2019-04-03):
AT+CIPSTART指令后返回connect ok ,应该是表示连接成功,但是2s左右他会自动发挥closed断开连接是为什么

楼主:
我顿悟了,希望可以帮助有相同问题的朋友。
一连接上就断是因为你只是单方面去连接,连接的另一边没有开启,所以你需要用网络调试助手开一个tcp服务器,然后再连接,这样连接的两端就都有了。就不会直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