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程序显示乱码问题

楼主(2019-04-03):
这段程序可以正常运行,在变量grade,a,b,c,d,e,f,g,h没有改变时,显示正常,但当执行一遍switch之后,被改变的量显示的不是预期的数字,比如说score=5,num=5,执行之后e=0+5,grade=5。数码管十位应该显示0,各位显示5,可是在这里的显示就出现问题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试过将其中一个变量改为非零值,在没有执行switch时可以正常显示,但执行后就出问题了)

部分单片机程序如下:

char KeyValue=0;    //矩阵键盘键值,根据不同的值执行不同的子程序
char grade=0,a=0,b=0,c=0,d=0,e=0,f=0,g=0,h=0,z;
char score=1;    //这个值可以通过按键改变(1~9)
void display(void)  //显示有问题的一段显示程序,不过应该不是这段程序的问题
{
if(over_flag==1)
                {
                        PA=tabledu[z/10];
                        PB=0x0A;
                        delay(2);
                        PA=0x00;
                        PA=tabledu[z%10];
                        PB=0x0B;
                        delay(2);
                        PA=0x00;
                }
    else
                {
                        PA=tabledu[num];
                        PB=0x08;
                        delay(2);
                        PA=0x00;
                        PA=tabledu[grade/10];   //这的显示开始出问题了
                        PB=0x0A;
                        delay(2);
                        PA=0X00;
                        PA=tabledu[grade%10];
                        PB=0x0B;
                        delay(2);
                        PA=0X00;
                }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的一部分,关于显示出错的部分{
if((ask_flag==1)&(KeyValue==4))  //假设这个条件满足,执行if中的语句
                        {
                            end_flag=1;
                            TR0=0;
                            TR1=0;
                            KeyValue=0;
                            switch(num)
                            {
                                  case(1):grade=a;break;
                                  case(2):grade=b;break;
                                  case(3):grade=c;break;
                                  case(4):grade=d;break;
                                  case(5):grade=e;break;
                                  case(6):grade=f;break;
                                  case(7):grade=g;break;
                                  case(8):grade=h;break;
                                }
                        }
                                if((end_flag==1)&(KeyValue==5))
                                {
                                        KeyValue=0;

                                        switch(num)
                                  {
                                          case(1):a=a+score;grade=a;break;
                                          case(2):b=b+score;grade=b;break;
                                          case(3):c=c+score;grade=c;break;
                                          case(4):d=d+score;grade=d;break;
                                          case(5):e=e+score;grade=e;break;
                                          case(6):f=f+score;grade=f;break;
                                          case(7):g=g+score;grade=g;break;
                                          case(8):h=h+score;grade=h;break;
                                  }
                                        grade_flag=1;
                                }
                               display();
}

网友A:
两个switch()内别用相同的字符定义,换一个,重新搞一下

楼主:
问题出在if的条件判定上,debug没有问题,仿真的时候因为程序执行的非常快,因此按一次按键会被执行许多次,显示自然会出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