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单片机pwm调光程序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频率

楼主(2019-04-03):
如题,我设置中断为10us 100次 应该频率是1khz 可是却是22ms的周期 不是1ms的周期  求解

#include<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ime;
double count=50;                //定义占空比,并初始占空比为50%
sbit PWM=P2^0;              //定义P2^0口输出PWM
sbit k2=P3^1;               //定义P3^1口是LED变亮按键
sbit k3=P3^3;               //定义P3^3口是LED变暗按键
sbit k4=P3^5;                        //定义P3^5口是LED低档位按键
sbit k5=P3^7;                    //定义P3^7口是LED高档位按键
/************************函数声明**************************/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函数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keyProtecta();                //LED灯变亮,即增加占空比
void keyProtectb();                //LED灯变暗,即减少占空比
void keyProtectc();                 //LED灯低档位,即设置占空比为0%
void keyProtectd();                        //LED灯高档位,即设置占空比为10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按键
* 输    出             : PWM方波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delayxms(5);
        while(1)
        {
         keyProtecta();
         keyProtectb();
         keyProtectc();
         keyProtectd();
        }
}
/*******************************************************************************
* 函 数 名         : delayx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y=z;x>0;x--)
                for(y=110;y>0;y--);
}
/*******************************************************************************
* 函 数 名         : keyProtecta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2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tecta()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ount+=1;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加1
   if(count>=99)               //限定占空比上限
        {
         count=99;
        }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keyProtectb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3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tectb()
{
if(k3==0)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ount-=1;                       //每按一次按键占空比减1
   if(count<=0)           //限定占空比下限
   {
        count=0;
   }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keyProtectc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4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tectc()
{
        if(k4==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ount=0;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keyProtectd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5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tectd()
{
        if(k5==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xms(2);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5==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count=99;
                }
                while(!k5);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ET0=1;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
  {
        tim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