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IC怎么读不出来一直是一个定值,如何查找故障? 求帮助

楼主(2019-04-03):
利用IO口模拟iiic读取BH1750,读不到数据,一直是一个定值,不知道故障在哪,有人能给建议吗?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106458-1.html

可以参考这个。

还有:你要分清楚是IIC时序问题?还是命令不对?

网友B:
走单步,并用示波器看波形,对照手册是否有错。

网友C(2019-10-11):
我用51模拟IIC可以读写24C02。用STM32无论是模拟还是用库函数,读出来的都是定值。不然0.不然就是255.抓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