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s608+lcd12864调试出现设备加载失败原因?

楼主:
求问:as608+lcd12864调试出现设备加载失败原因
我把程序拷进52单片机后单片机出设备加载失败,请问是啥原因啊
这是代码中的一部分
void Device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0;
                FPM10A_RECEICE_BUFFER[9]=1;
                ClrScreen(); //清空显示屏
                LCD_PutString(1,1,"设备加载中");
                Delay_Ms(500);
                for(i=0;i<8;i++)
                {
                        LCD_PutString(i,2,"*");
                        Delay_Ms(300);
                }
                LCD_PutString(0,3,"设备加载失败");      //此处出现问题
                FPM10A_Cmd_Check();
                FPM10A_Receive_Data(12);
                if(1)
                {
                        LCD_PutString(0,3,"设备加载成功");
                        Buzz_Times(1);
                        Delay_Ms(1000);
                        ClrScreen();
                        LCD_PutString(2,1,"欢迎使用");
                        LCD_PutString(1,2,"指纹识别系统");
                        Delay_Ms(1000);
                        LCD_PutString(1,3,"系统初始化中");
                        Delay_Ms(500);
                        for(i=0;i<8;i++)
                {
                        LCD_PutString(i,4,"*");
                        Delay_Ms(300);
                }
                Buzz_Times(3);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19-04-14):
感觉 问题应该是指纹模块没能和单片机正常通讯 单片机没能接受到指纹模块给的反馈 程序死在FPM10A_Receive_Data(12);这句话中

网友A:
应该是 单片机和ad608没通讯上吧  程序应该是死在FPM10A_Receive_Data(12);这句话中

网友B:
同问,我的AS608也无法和单片机联系

网友C(2020-04-20):
处理办法:将指纹模块通过USB转TTL模块接到电脑端进行上位机调试,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处理办法:将指纹模块通过USB转TTL模块接到电脑端进行上位机调试,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就可以了

上位机调试和串口调试都正常,波特率也在上位机调试改为9600了,但是还是不能与单片机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