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可以用什么元器件代替传感器

楼主(2019-04-03):
Peoteus仿真里,我找不到颜色传感器TCS3200,就用滑动变阻器代替了,可是添加程序运行时,LCD1602没有显示。要怎么修改?

网友A:
TCS3200输出的是随不同颜色和强度对应不同频率;占空比50%的矩形波。仿真不可以用滑动变阻器代替。可以用NE555组成可调频率的占空比50%的脉冲发生器模拟TCS3200的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S3200输出的是随不同颜色和强度对应不同频率;占空比50%的矩形波。仿真不可以用滑动变阻器代替。可以用NE ...

我按你说的弄了,可是LCD1602还是没有显示,是只看波形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按你说的弄了,可是LCD1602还是没有显示,是只看波形就可以了吗?

你需要先弄清楚TCS3200的工作原理和信号输出方式。要使用MCU外部脉冲计数器,计满255个脉冲产生中断,并由此计算出频率,由频率计算出色度。按白平衡100%统算,各个原色占33%,也就是某一色度范围0~33%。你目前只要成功模拟好一路颜色,再模拟三色就顺理成章了。可以用LCD显示白、红、蓝、绿各个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弄清楚TCS3200的工作原理和信号输出方式。要使用MCU外部脉冲计数器,计满255个脉冲产生中断,并 ...

这个我还是不明白,可以麻烦你在给讲解一下吗,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具体问一下你,你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是不明白,可以麻烦你在给讲解一下吗,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具体问一下你,你看可以吗

这个是坛友的资料和程序 YL-64颜色传感器

网友B:
如果是TTL电平输出的传感器,直接用一个按钮或者开关代替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坛友的资料和程序

你介意把你做的仿真图给我看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介意把你做的仿真图给我看看嘛?

网友C(2019-08-25):
仿真结果 一目了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