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蓝牙开关程序及焊接

楼主(2019-04-03):
之前用过的一部份资料,51蓝牙家电的
都在附件里面,可以自己下来学习

电路原理图如下:

首先我们拿到实物之后先看看东西是不是和BOM中的器件是一样的

因为考虑到有的爱好者没有安装画原理图的软件而不能打开原理图文件,我们特意做了两个版本(同时我们做的原理图有两个格式,考虑到有的没有安装Aitium Designed软件我们提供了PDF版的原理图和一份AD版的原理图),这个原理图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模块化的,不仅看起来结构简单,而且非常清晰。

原理图中的模块图是我们经常画的连线图是一样的,他们默认是连接到一起的,只是没有用导线连接而已,用了一种名字叫网络标识符的红色符号连接起来了(只要是相同的网络符号,就表示是连接到一起的)所以大家焊接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引脚,蓝牙模块的TX和RX是连接到单片机的P3.0和P3.1引脚的,如果不能正常的通信,需要交换一下这两个通信线。系统板的板子是5V供电的,所以要注意继电器的引脚,驱动三极管的引脚是单片机的P2口上的引脚,原理图中是可以分别的看到对应的三极管连接对应的单片机引脚的,
上图是我们拿到的散件图

先不要急于焊接,而是先摆放各个器件的位置只有摆放好位置才可以快速准确的进行焊接
当各个器件都焊接到板子上的时候开始对照原理图进行焊接信号线

上图是一个用焊锡连接的板子,第一次焊接的要注意一下,自己可以尝试这种方式,但是一般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推荐初学者使用下面的焊接图进行焊接(图只是一个功能演示,由于大家器件摆放的位置各不相同,看背面的焊接图很难焊接成功的,所以我推荐大家自己摆好器件之后自己对照原理图一点,一点的连线,)

,,因为洞洞板的网络很多的,,参考对照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大家把器件摆放好之后都应该是按照原理图进行单独的焊接.

/****蓝牙模块的TX和RX要交换对接才可以互相通信*****/
//主控:STC89C52RC
#include<reg52.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wer1=P2^0;//继电器端口依次类推
sbit power2=P2^1;
sbit power3=P2^2;
sbit power4=P2^3;
sbit power5=P2^4;
uchar temp;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mydata)//发送一个字节
{
        SBUF=mydata;
        while(!TI);
        TI=0;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发送字符串
{
        while (*s)
        {
                UART_Send_Byte(*s);
                s++;
        }
}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 = 0xFD;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ES = 1;
        EA = 1;
        TR1 = 1;

        UART_Send_Str("AT+VERSION");//发送AT指令,测试模块是否正常
        while(1);
}
void serial_I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temp = SBUF;//串口接收到的数据给temp
                UART_Send_Byte(temp);//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发给电脑串口助手
                if(temp==0x02) power1=0; //如果接收到的数据是0x02小灯亮
                else if(temp==0x01) power1=1;//否则如果接收到是0x01,则熄灭
                if(temp==0x08) power2=0; //
                else if(temp==0x04) power2=1;//
                if(temp==0x07) power3=0; //
                else if(temp==0x09) power3=1;//
                if(temp==0x10) power4=0; //
                else if(temp==0x20) power4=1;//
                if(temp==0x40) power5=0; //
                else if(temp==0x50) power5=1;//
        }

}

网友A:
配套APP有没有源码?

网友B(2019-08-06):
可以试试

网友C:
可以使用吗

网友D:
我想用一个蓝牙模块配合单片机做主机,另外的蓝牙设备做从机,这个主机同时可以连接5台蓝牙设备,当这些从机和主机连接上以后,主机相应的指示灯会亮,做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