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485通信的湿度传感器如和与单片机建立通信

楼主(2019-04-03):
如题,单片机如何读取其数据?有一个TTL-RS485的转换元件,程序应该如何写

网友A(2022-04-08):
硬件部分已经有了,主要是看你的传感器支持的通讯协议是哪一种,还有就是到那个地址去读传感器的数据

网友B:
发代码的哥们是真的顶

网友C(2020-07-14):
引用 网友D:
师兄,我想请问一下,在485通信的基础上怎么添加modbus协议,小白请教

modbus协议主要是规定了你发送数据的格式,比如说字符串第一个字节代表通信设备的地址 第二个字节表示功能代码或者寄存器地址……,参考网上的程序和modbus协议封装成函数就可以

网友E:
// 以前做的8路温度模块RS485接口modbus协议
// 部分主要程序,小鬼子的芯片,485部分可以参考
unsigned char send_i=0;
unsigned char send_j=0;
unsigned char recv_ok;                        //接收完成标志
unsigned char ADDR_s1;                        //本机地址
unsigned int CRC_data;                        //CRC计算存放值
unsigned char com_count;                //接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x_count;                        //发送指针计数器
unsigned char count_all;                //接收总字节数
unsigned char send_count;                //发送计数器
unsigned char load_count;
unsigned char send_data[32];        //发送缓冲区
unsigned int ram_data[8];                //RAM变量        ram_data[1]:状态标志
                                                                //                        ram_data[16](0x10):控制
                                                                //                        ram_data[17](0x11):
                                                                //                        ram_data[18](0x12):静音标志
unsigned int recv_data[16];                //接收缓存区
const unsigned int crc_table[] =  /* CRC 值表*/
{
0x0000,0xC0C1,0xC181,0x0140,0xC301,0x03C0,0x0280,0xC241,0xC601,0x06C0,0x0780,0xC741,
0x0500,0xC5C1,0xC481,0x0440,0xCC01,0x0CC0,0x0D80,0xCD41,0x0F00,0xCFC1,0xCE81,0x0E40,
0x0A00,0xCAC1,0xCB81,0x0B40,0xC901,0x09C0,0x0880,0xC841,0xD801,0x18C0,0x1980,0xD941,
0x1B00,0xDBC1,0xDA81,0x1A40,0x1E00,0xDEC1,0xDF81,0x1F40,0xDD01,0x1DC0,0x1C80,0xDC41,
...
0x4100,0x81C1,0x8081,0x4040
};
void init_UART0(void);
void com_recv(void);
void CRC_byte(unsigned char byte);        //一个字节CR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
        asm("FCLR I");                //关中断
/*****起动外部晶振*****/
        prc0=1;                //关保护
        cm13=1;                //开外晶振
        cm15=1;                //驱动为高
        cm05=0;                //外晶振振荡
        cm16=0;                //不分频
        cm17=0;
        cm06=0;                //不分频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ocd0=0;                //不检失效
        ocd1=0;                //失效不中断
        ocd2=0;                //选择外部晶振
        prc0=0;                //保护
        wdc7=0;                        //设置看门狗定时器频率为 f(Xin)/16
        prc1=1;                        //关保护
        pm0=0;
        pm1=0x04;                //WDT溢出复位
        prc1=0;                        //开保护

        wdc7=1;                        //设置看门狗定时器频率为 f(Xin)/128
        prc1=1;                        //关保护
        pm0=0;
        pm1=0x04;                //WDT溢出复位
        prc1=0;                        //开保护
        asm("FSET I");        //开中断
        /*******初始化IO*******/
        p1=0xc0;
        pd1=0xc0;        // P1_6--P1_7为输出

        p2=0x00;        //
        pd2=0xff;        //  P2口为输出
        //pur0|=0x38;        // P2口上拉,P1.4-P1.7上拉
        p3=0xFF;
        pd3|=0x38;        // P3_3--P3_5为输出

        time1=255;
        count_ad=10;

        recv_ok=0;
        CRC_data=0xffff;//CRC初值
        com_count=0;
        ADDR_s1=0x03;        //地址03
        /**********************/
        //read_set_data();        // 读出EEPROM数据
        init_AD();                //初始化
        init_RA();        //2ms
        init_UART0();
        wdts=0;                                //启动看门狗
        while(1)
        {
        // 1 温度计算
                if(buffer_flg!=0)
                {
                        Array_Sort(temp_buffer1,8);// 通道1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1+=temp_buffer1[k];//中间4点求和
                        }

                        Array_Sort(temp_buffer2,8);// 通道2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2+=temp_buffer2[k];
                        }

                        Array_Sort(temp_buffer3,8);// 通道3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3+=temp_buffer3[k];
                        }

                        Array_Sort(temp_buffer4,8);// 通道4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4+=temp_buffer4[k];
                        }

                        Array_Sort(temp_buffer5,8);// 通道5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5+=temp_buffer5[k];
                        }

                        Array_Sort(temp_buffer6,8);// 通道6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6+=temp_buffer6[k];
                        }

                        Array_Sort(temp_buffer7,8);// 通道7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7+=temp_buffer7[k];
                        }

                        Array_Sort(temp_buffer8,8);// 通道8 8点排序
                        for(k=2;k<6;k++)
                        {
                                temp_sum8+=temp_buffer8[k];
                        }

                        buffer_flg=0;

                        temp_sum1=temp_sum1>>2;        //4点求平均
                        temp_sum2=temp_sum2>>2;
                        temp_sum3=temp_sum3>>2;
                        temp_sum4=temp_sum4>>2;
                        temp_sum5=temp_sum5>>2;
                        temp_sum6=temp_sum6>>2;
                        temp_sum7=temp_sum7>>2;
                        temp_sum8=temp_sum8>>2;
                        /*
                        temp_sum1=0x1b2;        //4点求平均
                        temp_sum2=0x1b0;
                        temp_sum3=0x1b7;
                        temp_sum4=0x1b7;
                        temp_sum5=0x1b7;
                        temp_sum6=0x1b7;
                        temp_sum7=0x1b7;
                        temp_sum8=0x1b7;
                        */
                        view_sum1[count_Vsum]=temp_sum1*49;
                        temp_sum1=0;
                        view_sum2[count_Vsum]=temp_sum2*49;
                        temp_sum2=0;
                        view_sum3[count_Vsum]=temp_sum3*49;
                        temp_sum3=0;
                        view_sum4[count_Vsum]=temp_sum4*49;
                        temp_sum4=0;
                        view_sum5[count_Vsum]=temp_sum5*49;
                        temp_sum5=0;
                        view_sum6[count_Vsum]=temp_sum6*49;
                        temp_sum6=0;
                        /*
                        view_sum7[count_Vsum]=18220;        // 24度
                        temp_sum7=0;
                        view_sum8[count_Vsum]=18220;
                        temp_sum8=0;
                        */
                        view_sum7[count_Vsum]=temp_sum7*49;
                        temp_sum7=0;
                        view_sum8[count_Vsum]=temp_sum8*49;
                        temp_sum8=0;

                        if(count_Vsum>2)
                        {
                                count_Vsum=0;
                                //1
                                for(k=0;k<4;k++)
                                {
                                        temp_sum1+=        view_sum1[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1=temp_sum1>>2;
                                if(temp_sum1<21000)        //正的温度
                                {
                                        temp_sum1=(21000-temp_sum1)/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1%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1=temp_sum1/10;
                                        }
                                        else
                                        {
                                                tmpe_view1=temp_sum1/10;
                                                if(tmpe_view1!=0)
                                                        tmpe_view1--;        //减1
                                        }
                                        temp_sum1=0;
                                }
                                else        //负的温度
                                {
                                        temp_sum1=(temp_sum1-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1%10)>4)
                                        {
                                                //tmpe_view1=(temp_sum1/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1=temp_sum1/10;
                                                tmpe_view1=tmpe_view1|0xff00;
                                        }
                                        else
                                        {
                                                //tmpe_view1=(temp_sum1/10-1)|0x10;//加符号位
                                                tmpe_view1=temp_sum1/10;
                                                if(tmpe_view1!=0)
                                                {
                                                        tmpe_view1--;        //减1
                                                        tmpe_view1=tmpe_view1|0xff00;
                                                }
                                        }
                                        temp_sum1=0;
                                }

                                //2
                                for(k=0;k<4;k++)
                                {
                                        temp_sum2+=        view_sum2[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2=temp_sum2>>2;
                                if(temp_sum2<21000)
                                {
                                        temp_sum2=(21000-temp_sum2)/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2%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2=temp_sum2/10;
                                        }
                                        else
                                        {
                                                tmpe_view2=temp_sum2/10;
                                                if(tmpe_view2!=0)
                                                        tmpe_view2--;        //减1
                                        }
                                        temp_sum2=0;
                                }
                                else
                                {
                                        temp_sum2=(temp_sum2-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2%10)>4)
                                        {
                                                //tmpe_view2=(temp_sum2/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2=temp_sum2/10;
                                                tmpe_view2=tmpe_view2|0xff00;
                                        }
                                        else
                                        {
                                                tmpe_view2=temp_sum2/10;
                                                if(tmpe_view2!=0)
                                                {
                                                        tmpe_view2--;        //减1
                                                        tmpe_view2=tmpe_view2|0xff00;
                                                }
                                        }
                                        temp_sum2=0;
                                }
                                //3
                                for(k=0;k<4;k++)
                                {
                                        temp_sum3+=        view_sum3[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3=temp_sum3>>2;
                                if(temp_sum3<21000)
                                {
                                        temp_sum3=(21000-temp_sum3)/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3%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3=temp_sum3/10;
                                        }
                                        else
                                        {
                                                tmpe_view3=temp_sum3/10;
                                                if(tmpe_view3!=0)
                                                        tmpe_view3--;        //减1
                                        }
                                        temp_sum3=0;
                                }
                                else
                                {
                                        temp_sum3=(temp_sum3-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3%10)>4)
                                        {
                                                //tmpe_view3=(temp_sum3/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3=temp_sum3/10;
                                                tmpe_view3=tmpe_view3|0xff00;
                                        }
                                        else
                                        {
                                                tmpe_view3=temp_sum3/10;
                                                if(tmpe_view3!=0)
                                                {
                                                        tmpe_view3--;        //减1
                                                        tmpe_view3=tmpe_view3|0xff00;
                                                }
                                        }
                                        temp_sum3=0;
                                }
                                //4
                                for(k=0;k<4;k++)
                                {
                                        temp_sum4+=        view_sum4[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4=temp_sum4>>2;
                                if(temp_sum4<21000)
                                {
                                        temp_sum4=(21000-temp_sum4)/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4%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4=temp_sum4/10;
                                        }
                                        else
                                        {
                                                tmpe_view4=temp_sum4/10;
                                                if(tmpe_view4!=0)
                                                        tmpe_view4--;        //减1
                                        }
                                        temp_sum4=0;
                                }
                                else
                                {
                                        temp_sum4=(temp_sum4-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4%10)>4)
                                        {
                                                //tmpe_view4=(temp_sum4/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4=temp_sum4/10;
                                                tmpe_view4=tmpe_view4|0xff00;
                                        }
                                        else
                                        {
                                                tmpe_view4=temp_sum4/10;
                                                if(tmpe_view4!=0)
                                                {
                                                        tmpe_view4--;        //减1
                                                        tmpe_view4=tmpe_view4|0xff00;
                                                }
                                        }
                                        temp_sum4=0;
                                }
                                //5
                                for(k=0;k<4;k++)
                                {
                                        temp_sum5+=        view_sum5[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5=temp_sum5>>2;
                                if(temp_sum5<21000)
                                {
                                        temp_sum5=(21000-temp_sum5)/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5%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5=temp_sum5/10;
                                        }
                                        else
                                        {
                                                tmpe_view5=temp_sum5/10;
                                                if(tmpe_view5!=0)
                                                        tmpe_view5--;        //减1
                                        }
                                        temp_sum5=0;
                                }
                                else
                                {
                                        temp_sum5=(temp_sum5-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5%10)>4)
                                        {
                                                //tmpe_view5=(temp_sum5/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5=temp_sum5/10;
                                                tmpe_view5=tmpe_view5|0xff00;
                                        }
                                        else
                                        {
                                                tmpe_view5=temp_sum5/10;
                                                if(tmpe_view5!=0)
                                                {
                                                        tmpe_view5--;        //减1
                                                        tmpe_view5=tmpe_view5|0xff00;
                                                }
                                        }
                                        temp_sum5=0;
                                }
                                //6
                                for(k=0;k<4;k++)
                                {
                                        temp_sum6+=        view_sum6[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6=temp_sum6>>2;
                                if(temp_sum6<21000)
                                {
                                        temp_sum6=(21000-temp_sum6)/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6%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6=temp_sum6/10;
                                        }
                                        else
                                        {
                                                tmpe_view6=temp_sum6/10;
                                                if(tmpe_view6!=0)
                                                        tmpe_view6--;        //减1
                                        }
                                        temp_sum6=0;
                                }
                                else
                                {
                                        temp_sum6=(temp_sum6-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6%10)>4)
                                        {
                                                //tmpe_view6=(temp_sum6/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6=temp_sum6/10;
                                                tmpe_view6=tmpe_view6|0xff00;
                                        }
                                        else
                                        {
                                                tmpe_view6=temp_sum6/10;
                                                if(tmpe_view6!=0)
                                                {
                                                        tmpe_view6--;        //减1
                                                        tmpe_view6=tmpe_view6|0xff00;
                                                }
                                        }
                                        temp_sum6=0;
                                }
                                //7
                                for(k=0;k<4;k++)
                                {
                                        temp_sum7+=        view_sum7[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7=temp_sum7>>2;
                                if(temp_sum7<21000)
                                {
                                        temp_sum7=(21000-temp_sum7)/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7%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7=temp_sum7/10;
                                        }
                                        else
                                        {
                                                tmpe_view7=temp_sum7/10;
                                                if(tmpe_view7!=0)
                                                        tmpe_view7--;        //减1
                                        }
                                        temp_sum7=0;
                                }
                                else
                                {
                                        temp_sum7=(temp_sum7-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7%10)>4)
                                        {
                                                //tmpe_view7=(temp_sum7/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7=temp_sum7/10;
                                                tmpe_view7=tmpe_view7|0xff00;
                                        }
                                        else
                                        {
                                                tmpe_view7=temp_sum7/10;
                                                if(tmpe_view7!=0)
                                                {
                                                        tmpe_view7--;        //减1
                                                        tmpe_view7=tmpe_view7|0xff00;
                                                }
                                        }
                                        temp_sum7=0;
                                }
                                //8
                                for(k=0;k<4;k++)
                                {
                                        temp_sum8+=        view_sum8[k];        //电压值的累加和
                                }
                                temp_sum8=temp_sum8>>2;
                                if(temp_sum8<21000)
                                {
                                        temp_sum8=(21000-temp_sum8)/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8%10)>4)        //4舍5入
                                        {                                                //为了校正,4减1,5不入
                                                tmpe_view8=temp_sum8/10;
                                        }
                                        else
                                        {
                                                tmpe_view8=temp_sum8/10;
                                                if(tmpe_view8!=0)
                                                        tmpe_view8--;        //减1
                                        }
                                        temp_sum8=0;
                                }
                                else
                                {
                                        temp_sum8=(temp_sum8-21000)/11;        //设步进为11mV
                                        if((temp_sum8%10)>4)
                                        {
                                                //tmpe_view8=(temp_sum8/10)|0xff00;//加符号位
                                                tmpe_view8=temp_sum8/10;
                                                tmpe_view8=tmpe_view8|0xff00;
                                        }
                                        else
                                        {
                                                tmpe_view8=temp_sum8/10;
                                                if(tmpe_view8!=0)
                                                {
                                                        tmpe_view8--;        //减1
                                                        tmpe_view8=tmpe_view8|0xff00;
                                                }
                                        }
                                        temp_sum8=0;
                                }
                        //发送数据更新
                                ram_data[0]=tmpe_view1;
                                ram_data[1]=tmpe_view2;
                                ram_data[2]=tmpe_view3;
                                ram_data[3]=tmpe_view4;
                                ram_data[4]=tmpe_view5;
                                ram_data[5]=tmpe_view6;
                                ram_data[6]=tmpe_view7;
                                ram_data[7]=tmpe_view8;
                        }
                        else
                                count_Vsum++;

                }
        // 2 发送温度
                if(recv_ok==1)
                {
                        com_recv();
                }
        // 3 清狗
                if(flg_300ms!=0)
                {
                        asm("FCLR I");
                        wdtr=0x00;
                        wdtr=0xff;
                        asm("FSET I");        //开中断
                        flg_300ms=0;
                }
        }
}

//排序(Low to High)
void Array_Sort(unsigned int *Array, 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j ;
    unsigned int tmp;
    for(i = num -1; i > 0; i--)
        {
            for(j = 0; j < i ; j++)
                {
                    if(Array[j] > Array[j+1])
                        {
                            tmp = Array[j+1];
                            Array[j+1] = Array[j];
                            Array[j] = tmp;
                        }
                }
        }
}
/**********单字节CRC校验****************/
void CRC_byte(unsigned char byte)
{
    CRC_data=(CRC_data >> 8)^crc_table[(CRC_data&0xff)^byte];
}
/**************************************/
void CRC_string(unsigned char p )
{
        unsigned char i;
        CRC_data=0xffff;
        for(i=0;i<p;i++)
        {
                CRC_byte(send_data[i]);
        }
}
void init_UART0(void)
{
        s0ric=0x06;                //接收数据设置中断为6级
        s0tic=0x04;                //发送数据中断为4级
        u0mr=0x05;                //异步方式,数据长度为8位,1个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u0c0=0x00;                //LSB格式,f1,发送完成,CMOS输出
        u0brg=0x40;                //设置波特率为9600
        u0c1=0x15;                //允许发送,允许接收,发送完成中断
        p1_6=0;                        //485先设为输入
}

void _uart0_trance(void)/*串口0发送中断*/
{
        asm("FSET I");        /*开中断*/
        if(send_count!=0)
        {
                u0tb=send_data[tx_count];
                send_count--;
                tx_count++;
        }
        else
        {
                p1_6=0;     //发完,485设为输入
                re_u0c1=1;
        }
}

// 串口接收中断
void _uart0_receive(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r_data;                                        /*接收暂存*/
        static unsigned int r_crc_data;                                /*CRC暂存*/
        static unsigned char crc_receive;                        /*接收CRC字节标志*/
        asm("FSET I");        /*开中断*/
        r_data=u0rb;
        if(r_data&0xf000!=0)        //判有没有出错
        {
                r_data=u0rb;
                com_count==0;
        }
        r_data&=0x00ff;                //只要低字节
        if(com_count==0)                               /*如果是第一次接收*/
        {
                CRC_data=0xffff;
                count_all=0;
                crc_receive=0;        //接收CRC字节标志

                if(r_data==ADDR_s1)        /*地址配对*/
                {
                        recv_data[com_count++]=r_data;
                        CRC_byte(r_data);                /*第一个字节CRC*/
                        //set_time_re(delay15);        /*设定1.5字符时间*/
                        //}
                        //else
                        //{
                        //set_time_re(delay35);                        /*放弃,等待3.5字符时间*/
                }
                else
                {
                        com_count=0;
                        CRC_data=0xffff;
                }

        }
        else                /*第二个以后的字节*/
        {
                //if(time_15==0)
                //{
                        recv_data[com_count++]=r_data;
                        if(crc_receive==0)                                      /*没到CRC字节*/
                        {
                                CRC_byte(r_data);                                /*字节CRC*/
                        }
                        if(com_count==6)                                        /*收到6个字节后通过功能码判断这帧数据的长度*/
                        {
                                switch(recv_data[1])                  /*选择功能码,好确定接收的总个数*/
                {
                                        case 0x03:
                            {
                                count_all=8;        /*功能为03H的字节数都位8个*/
                                       break;
                                                }
                    case 0x10:
                            {
                                       count_all=(recv_data[5]<<1)+9;        /*功能为10H的字节数为变量个数乘2*/
                                       break;                                                        /*除了变量字节数,还有9个字节*/
                            }
                    default :
                                                {
                                                        com_count=0;
                                                        CRC_data=0xffff;
                                                        break;                                     /*出错*/
                                                }
                                }
                         }
                         if(com_count==(count_all-2))
                         {
                                crc_receive=1;
                         }
                        if(com_count==count_all)        /*是否收完*/
                        {
                                r_crc_data=(recv_data[com_count-1]<<8)|recv_data[com_count-2];
                                if(CRC_data!=r_crc_data)        /*CRC是否出错*/
                                {
                                        //time_35=0;
                                        //set_time_re(delay35);        /*放弃,等待3.5字符时间*/
                                        com_count=0;
                                        CRC_data=0xffff;
                                }
                                else        /*接收完成*/
                                {
                                        re_u0c1=0;
                                        recv_ok=1;
                                        crc_receive=0;
                                        count_all=0;
                                        //set_time_re(delay35);        /*重新等待3.5字符时间,收完1帧后复位定时器*/
                                        com_count=0;
                                        CRC_data=0xffff;
                                }
                        }
                        //else
                        //{
                        //        set_time_re(delay15);        /*设定1.5字符时间,收完1个字节后复位定时器*/
                        //}
                //}
                //else        /*1.5字符超时*/
                //{
                //        set_time_re(delay35);        /*重新等待3.5字符时间*/
                //}

        }
}
/********485通讯接收处理*******/
void com_recv(void)
{
        recv_ok=0;
        /*读寄存器功能码03H处理*/
        if(recv_data[1]==0x03)        //读寄存器(功能码03H)处理
        {
                //if(recv_data[0]!=0)//地址不为0
                //{
                        send_data[0]=ADDR_s1;                        //本机地址
                        send_data[1]=0x03;                                //功能码
                        send_data[2]=recv_data[5]<<1;        //字节数(变量个数不清 x 2 =字节数)
                        send_count=send_data[2];
                        while(send_count!=0)
                        {
                                send_data[send_i+3]=(ram_data[recv_data[3]+send_j]&0xff00)>>8;        //取变量高字节
                                send_i++;
                                send_data[send_i+3]=ram_data[recv_data[3]+send_j]&0x00ff;                //取变量低字节
                                send_i++;
                                send_j++;
                                send_count--;
                        }
                        CRC_string(send_data[2]+3);                                                //发送数据串CRC校验  总字节数+开头的3个字节
                        send_data[send_data[2]+3]=(CRC_data&0x00ff);        //CRC校验码低字节
                        send_data[send_data[2]+4]=(CRC_data&0xff00)>>8;        //CRC校验码高字节
                        send_count=send_data[2]+5;
                        p1_6=1;                        //485设为输出
                        re_u0c1=0;                //不允许接收
                        tx_count=1;
                        send_count--;
                        u0tb=send_data[0];
                        CRC_data=0xffff;
                        send_i=0;
                        send_j=0;
                        //red_addr_flg=0;
                //}
                //else
                //{
                //        re_u0c1=1;        //允许串口接收
                //}
        }
        else
        {

        /*  if((status.stu.far_near==1)&&(recv_data[0]!=0))        //为远程和地址不为0才能设置
                {
        //功能码10H处理
                        if(recv_data[1]==0x10)        //写寄存器(功能码10H)处理
                        {
                        //********10H功能给主机返馈***********
                                send_data[0]=ADDR_s1;                        //本机地址
                                send_data[1]=0x10;                                //功能码
                                send_data[2]=recv_data[2];                //变量起始地址高字节
                                send_data[3]=recv_data[3];                //变量起始地址低字节
                                send_data[4]=recv_data[4];                //变量个数高字节
                                send_data[5]=recv_data[5];                //变量个数低字节
                                CRC_string(6);                                        //发送数据串CRC校验
                                send_data[6]=(CRC_data&0x00ff);        //CRC校验码低字节
                                send_data[7]=(CRC_data&0xff00)>>8;//CRC校验码高字节
                                p1_6=1;                                                        //485设为输出
                                re_u0c1=0;                                                //不允许接收
                                tx_count=1;                                                //指向第二个字节
                                send_count=7;                                        //后续字节在发送中断中发
                                u0tb=send_data[0];                                //发第一个字节
                                CRC_data=0xffff;
                        //**************************************
                        //**********装载收到的数据*************

                                load_count=recv_data[5];//变量个数
                                send_i=7;                                //recv_data[7]开始为数据
                                while(load_count!=0)
                                {
                                        ram_data[recv_data[3]+send_j]=recv_data[send_i]<<8;
                                        send_i++;
                                        ram_data[recv_data[3]+send_j]=ram_data[recv_data[3]+send_j]|recv_data[send_i];
                                        send_i++;
                                        send_j++;
                                        load_count--;
                                }
                                ram_data[1]=status.stus;//状态不能写
                                if((ram_data[16]==0x0008)||(ram_data[16]==0x0009)||(ram_data[16]==0x000a))
                                {
                                        ram_data[16]=0x0008;
                                }
                                send_i=0;
                                send_j=0;
                                //time_spke=0;            //声音延时时间清零
                                //delay_spke_flg=1;   //声音延时标志
                        }
                }
                */
                re_u0c1=1;        //允许串口接收
        }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硬件接法是比较简单的,软件我不太懂

软件真的太难了

网友F:
硬件接法是比较简单的,软件我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与485设备或传感器通信,需要使用TTL转485的芯片MAX485,单片机串口接到MAX485的RXTX,另外接两个控 ...

师兄,我想请问一下,在485通信的基础上怎么添加modbus协议,小白请教

网友C:
单片机与485设备或传感器通信,需要使用TTL转485的芯片MAX485,单片机串口接到MAX485的RXTX,另外接两个控制端控制读写,具体可以看手册,485芯片AB端接传感器的AB。买传感器应该会给参考资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最近也在用一个485的传感器和stm32做实验,但是不会弄,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吗

请问师兄做出来了么?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可以请教一下么

网友G(2019-09-03):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实验(stm32+ rs485 风速传感器),以前没有用过,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吧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图也可以TTL转485,我想让传感器接到单片机上,请问程序该如何写在哪能找到类似的程序?

楼主做出来了吗,我最近也在用一个485的传感器和stm32做实验,但是不会弄,可以参考一下你的程序吗

楼主(2019-04-04):
引用 网友H:
1、硬件连接:你第一个图是一个USB转485的转换器,先在电脑上安装它的驱动程序,并找到用的是那个COM口;
...

第一个图也可以TTL转485,我想让传感器接到单片机上,请问程序该如何写在哪能找到类似的程序?

网友H:
1、硬件连接:你第一个图是一个USB转485的转换器,先在电脑上安装它的驱动程序,并找到用的是那个COM口;
2、用电线,l两心线   连接这个转换器的AB  对应传感器的AB,传感器给电源,转换器插到电脑里

3、用串口调试软件,按传感器的说明书设置波特率,按modbus 协议的格式发送数据,就可以接受数据了。

网友I:
既然有TTL-RS485转换元件,那就用 RS485 通讯,也便于扩展;
注意定义好通讯协议。通讯协议从网上找一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