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U做一个简易记分器,上拉电阻,数码管显示数字的段码表

楼主:
proteus仿真图

程序完整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各按键所连io口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unsigned char code yy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数字显示段码
unsigned char xxx=0;
unsigned char z=0;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s=0;

void Delay100us()  //延迟函数  晶振值@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43;
while (--i);
}
void Delay50us()  //[color=rgb(37, 37, 37)][backcolor=transparent][font=Tahoma,]延迟函数  [/font][/backcolor][/color][color=rgb(37, 37, 37)][backcolor=transparent][font=Tahoma,]晶振值[/font][/backcolor][/color]@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20;
while (--i);
}

void key1()     //按键1控制1队的分数“加1”及俩队分数的清零
{
   if(KEY1==0)
   {
  Delay50us();
   if(KEY1==0)
{
while(!KEY1);
if(xxx<10)
     xxx++;
if(xxx==10)
  {xxx=0;z++;}
}

   }
   if(KEY3==0)
   {
  if(KEY3==0)
  Delay50us();
  while(!KEY3)
{
   xxx=0;
   z=0;
   y=0;
   s=0;
}
   }
}
void key2()     //[color=rgb(37, 37, 37)][backcolor=transparent][font=Tahoma,]按键2控制2队的分数“加1”[/font][/backcolor][/color]
{
   if(KEY2==0)
   {
   Delay50us();
   if(KEY2==0)
{
while(!KEY2);
if(y<10)
     y++;
if(y==10)
  {y=0;s++;}
}

   }
}
void key4()    //控制一队分数“减1”
{
   if(KEY4==0)
   {
   Delay50us();
   if(KEY4==0)
{
while(!KEY4) ;
    if(xxx==0)
  {xxx=9;z--;}
else
       xxx--;
}

   }
}
void key5()   //[color=rgb(37, 37, 37)][backcolor=transparent][font=Tahoma,]控制二队分数“减1”[/font][/backcolor][/color]
{
   if(KEY5==0)
   {
   Delay50us();
   if(KEY5==0)
{
while(!KEY5) ;
    if(y==0)
  {y=9;s--;}
else
       y--;
}

   }
}
void display()  // 使数码管短时间交替显示使人看到数码管4个都是亮的
{
   P0=0xff;
   Delay100us();
   P2=0xfe;P0=yyy[xxx];
   Delay100us();
   P0=0xff;
   Delay100us();
   P2=0xfd;P0=yyy[z];
   Delay100us();
   P0=0xff;
   Delay100us();
   P2=0xfb;P0=yyy[y];
   Delay100us();
   P0=0xff;
   Delay100us();
   P2=0xf7;P0=yyy[s];
   Delay100us();
}
main()
{
   P3= 0xff;   //???????????io???????1
   while(1)
   {
   display();  //??????????????????????
   key1();
   key2();
   key4();
   key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