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CD1602出现第一行白色的方块问题,线没接错

楼主(2019-04-03):
我在lcd上电后出现第一行白色的方块。V0和VSS接口接了一个2.2K的电阻,线没接错。下面是程序。求助,急!

网友A:
VSS VDD V0接一个10K电位器,仔细调整下试试

楼主:
没有人吗

网友B:
没有上代码,神仙也帮不了你。

网友C:
“下面是程序”?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把程序发出来

网友E:
代码没有问题的话,LCD应该是坏了,要不然就是接触不良,当时我的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F:
没有初始化程序或者初始化程序错误,把你的程序发上来 ,不然就像楼上说的神仙也帮不了你

楼主:
#ifndef __LCD1602_H__
#define __LCD1602_H__
//#include "delay.h"
#include<reg52.h>
sbit LCD1602_RS  =  P3^6;
sbit LCD1602_RW  =  P3^5;
sbit LCD1602_E   =  P3^4;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LCD1602_Data  P0
void delay_50us_1602(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
                for(j=110;j>0;j--);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delay_50us_1602(5);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 com;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1;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delay_50us_1602(10);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 = dat;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1;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50us_1602(1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_50us_1602(5);
//         LCD1602_write_com(0X0C);
//           LCD1602_write_com(0X06);
//           LCD1602_write_com(0X01);
   LCD1602_write_com(0X08);
           delay_50us_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01);
           delay_50us_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06);
           delay_50us_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0C);
           delay_50us_1602(5);
//         LCD1602_write_com(0x0e);
//         LCD1602_write_com(0x06);
//         LCD1602_write_com(0x01);

}

void LCD1602_Disp_ZF(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 p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write_com(addr);
        for(i = 0;i < (num*1);i++)
                LCD1602_write_data(*(pt++));
}

#endif

void main(void)
{
        Delay_ms(400);
        LCD1602_init();
        Delay_ms(10);
  LCD1602_Disp_ZF(0x80,"     CM       CM",16);
        LCD1602_Disp_ZF(0x80+0X40,"sdz:          CM",16);
        TMOD=0x01;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ET1=1;
        TR1=1;
        EA=1;
//        EA=0;
        sdz = ISP_READ(0x2c00)*256+ISP_READ(0x2c01);
        EA=1;

楼主:
程序来了 。请大家帮下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把程序发出来

程序发了,亲大神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发了,亲大神帮忙

#include<reg52.h>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LCD1602_Data  P0

sbit LCD1602_RS  =  P3^6;
sbit LCD1602_RW  =  P3^5;
sbit LCD1602_E   =  P3^4;

void delay_50us_1602(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
                for(j=110;j>0;j--);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delay_50us_1602(5);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 com;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1;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delay_50us_1602(10);
// LCD1602_E = 0;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E = 0;
        LCD1602_Data = dat;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1;
        delay_50us_1602(10);
        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50us_1602(15);
   LCD1602_write_com(0X38);
   delay_50us_1602(5);
// LCD1602_write_com(0X0C);
// LCD1602_write_com(0X06);
// LCD1602_write_com(0X01);
   LCD1602_write_com(0X08);
   delay_50us_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01);
   delay_50us_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06);
   delay_50us_1602(5);
   LCD1602_write_com(0X0C);
   delay_50us_1602(5);
// LCD1602_write_com(0x0e);
// LCD1602_write_com(0x06);
// LCD1602_write_com(0x01);

}

void LCD1602_Disp_ZF(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 p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write_com(addr);
        for(i = 0;i < (num*1);i++)
                LCD1602_write_data(*(pt++));
}

void main(void)
{
//        Delay_ms(400);
        LCD1602_init();
//        Delay_ms(10);
        LCD1602_Disp_ZF(0x80,"     CM       CM",16);
        LCD1602_Disp_ZF(0x80+0X40,"sdz:          CM",16);
        TMOD=0x01;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ET1=1;
        TR1=1;
        EA=1;
// EA=0;
//        sdz = ISP_READ(0x2c00)*256+ISP_READ(0x2c01);
        EA=1;
        while(1);
}

楼主:
就是仿真上可以 ,实物不行,是何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仿真上可以 ,实物不行,是何解?

仔细查对硬件!

网友G:
这个我知道    你可能是把lcd的背光亮度调大了   就是第三个管脚Vo哪个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我的问题是在V0上面的2.2K电阻不够使V0脚达到1.3V.要用足够大的电位器来调节。

网友H(2023-05-06):
楼主接的是10k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