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isp AT89S51/52单片机下载工具软件下载及使用问题

楼主(2019-04-03):
AT89S51/52下载工具,之前研究了很久,终于烧录成功了,现在把工具传上来大家一起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T89S51/52烧录的程序有时候不能用!而相同的程序烧录到STC就可以用!简单的点亮LED是都可以使用的!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我也被AT89S51/52单片机下载程序不能运行这个问题困扰很久啦,我是这样的,相同的程序,在STC系统运行很好,但在AT89S51/52系列就不行,明明下载提示成功,一切很正常,但就是不能运行,而且也不是都不能运行,我在几台台式机,一台笔本上都不行,但在两台平板电脑上反而都可以下载运行。这两台分别是昂达的820w和OBook10,都是win10操作系统。台式电脑都是win7,有32位也有64位,都是提示下载成功,但不能运行。为了在台式电脑或笔秘本电脑上能下载运行,我还专门在一台笔记本上安装win10系统,来测试是否能下载,还是不能运行。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这传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