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15系列单片机解码EV1527

楼主(2019-04-03):
虚心请教大家如何改正,STC15系列单片机如何解EV1527的码

#include "reg51.h"
void Clear_HL();//清零函数
void INTERRUPT_0();//中断函数开启条件
void Adress_HL();//地址码21,15
void Synchronize_01();//同步码
void key_1();//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同步码比较
#define Synchronize_MIN_H0 3 //高电平最小
#define Synchronize_MAX_H0 10 //高电平最大
#define Synchronize_MIN_H1 100//低电平最小
#define Synchronize_MAX_H1 420 //低电平最大
//地址码比例2:1,1:5
#define Adress0_MIN_15 8
#define Adress0_MAX_15 10
#define Adress1_MAX_15 45
#define Adress0_MIN_21  30
#define Adress0_MAX_21 35
#define Adress1_MAX_21 15
//引脚定义
sbit  IO_HL=P3^1;//DO口检测外界高低电平
sbit  realy=P3^5;//继电器引脚
//
u8 interrupt1=0;//中断控制
u8 flage=0;//定时计数标志
u8 Synchronize_0=0;//同步码标志0
u8 Synchronize_1=0;//同步码标志1
u8 AD0=0;//计数低电平
u8 AD1=0;//计数高电平
u8 DATA0=0;//
u8 DATA1=0;//
u8 temp=0;//判断标志
u8 a[25];
   void INT_TIME()//定时器中断时间20us
       {
         TMOD=0x01;//选择定时器模式0
         TH0=(65536-20)%256;//预置数高八位20us
         TL0=(65536-20)/256;//预置数低八位20us
         EA=interrupt1;//打开总中断
         ET0=1;    //中断0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Synchronize_01();//开始判断
        flage++;//累加标志
        TH0=(65536-20)%256;//预置数高八位20us
         TL0=(65536-20)/256;//预置数低八位20us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ERRUPT_0();//中断开启
             INT_TIME();//中断配置函数
              Clear_HL();//    清零函数
              key_1();//继电器输出函数
             while(temp==1)
             {
             flage=0;
             AD1=0;
             AD0=0;
             while(IO_HL==1)
                  {
                   AD1=flage;
                   }
                  while(IO_HL==0)
                  {
                    AD0=flage;
                   }
                 if(AD1>=Adress0_MIN_15&&AD1<=Adress0_MAX_15&&AD0>=Adress0_MAX_15&&AD0<=Adress1_MAX_15)
                 {
                    DATA1++;

                    a[DATA1+DATA0]=1;
                  }
                      else if(AD1>=Adress0_MIN_21&&AD1<=Adress0_MAX_21&&AD0>=Adress0_MAX_21&&AD0<=Adress1_MAX_21)
                  {
                    DATA0++;
                    a[DATA1+DATA0]=0;
                  }
             }
          }
       void Synchronize_01()//确定同步码
        {
           if(IO_HL==1)
           {
             Synchronize_1++;
            }
           else
           {
           Synchronize_0++;
            }
           if((flage==460)&&(Synchronize_1>=Synchronize_MIN_H0)&&(Synchronize_1<=Synchronize_MAX_H0)&&(Synchronize_0>=Synchronize_MIN_H1)&&(Synchronize_0<=Synchronize_MAX_H1))
             {
             temp=1;//若为同步码则为1
              }
         }
        void INTERRUPT_0()//中断开启
          {
             if(IO_HL==1)
           {
             interrupt1=1;//开启中断
           }
          }
        void Clear_HL()//清零函数
          {
          if((DATA1+DATA0)==24)
           {
           u8 i=0;
              interrupt1=0;
              temp=0;
              for(i=0;i<=25;i++)
              {
               a[i]=0;
              }
            }
          }
          void key_1()//反转
          {
           if(a[21]==0)
           {
            realy=1;
           }
          }

网友A(2019-09-29):
楼主解码EV1527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