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元器件焊接用的板子

楼主(2019-04-03):
请问一下电子焊接用的板子有哪几种,各有几种规格?感谢回答的大佬,小弟刚刚接触这东西,想了解

网友A:
有简单的洞洞板,有覆铜板,有的带锡,有的不带。
大小比较随意,你可在某宝上找嘛

网友B:
简单点的就是洞洞板,但是要自己布线,拉跳线
另外的就是制作好的PCB板子,布线都已经在工艺阶段完成,你只要把对应的元器件焊接好就可以了
元器件焊接还分贴片式和直插式,贴片式还有大小,一般是0402,0603

网友C:
板子一般用的PCB板比较好吧,这个PCB容易打孔,容易焊接。

网友C:
简单点的就是PBC板,但是要自己布线,拉跳线
另外的就是制作好的PCB板子,布线都已经在工艺阶段完成,你只要把对应的元器件焊接好就可以了
元器件焊接还分贴片式和直插式,贴片式还有大小,一般是0402,0603

网友D:
自己练手的话可以用洞洞板,原件可以用贴片的1206型号,或是直插的阻容原件,用焊锡线作布线。

网友E:
现在PCB制板很便宜了,常规工艺50元以下,低频PCB画起来不难
为避免广告嫌疑,具体方法自行百度

网友F:
单片机的型号千万种,实话说你自己设计的板子呢还说同一系列,同型号的可以用,也就是只要引脚兼容的都可以用,要是买来的板子的话大都只能用那个型号的。自己到某宝搜索,多了去了,买来的板子外围电路都是接死的,就只能在开发板上用,你想外接来用是不可能的,要么是很麻烦。最后还是建议板子自己先用洞洞板焊接最小系统,再慢慢的加外围电路,到学得差不多了自己用Protel 设计个板子,给厂家做,这样就好用点了。直接买来的话你会后悔的。现在开发板做的功能如何如何多啊,但是到实际你用就发现了,好难用,有些可能买来人家给你原理图了,但是你都搞不懂咋用,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学到差不多了,自己需要什么功能,再自己设计什么功能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