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两位数码管动态显示加0-99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两位数码管动态显示从0-99自加。
内容包含:keil+protues
适合刚接触单片机的同学;
有什么单片机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留言评论!

//两位数码管的加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0~9的数组          (共阳极)

/*
定义 uint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smg1 = P2^0;
sbit smg2 = P2^1;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不准确)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char i,j;
        while(1)
        {
                for(i = 0;i < 99;i++)                                                  //0~99
                {
                        for(j = 0;j < 30;j++)                                          //让一个数字闪烁多遍
                        {
                                P0 = 0XFF;                                                          //消影
                                smg1 = 0;
                                smg2 = 1;
                                P0 = table[i%100/10];
                                delay(10);

                                   P0 = 0XFF;                                                          //消影
                                smg1 = 1;
                                smg2 = 0;
                                P0 = table[i%100%10];
                                delay(10);
                        }
                }
        }
}

网友A(2019-07-11):
这数码管是共阳的吗

网友B(2019-10-21):
这个图 怎么中间没连接呢

网友C(2020-04-28):
改成0-999自增怎么改啊

网友D:
你好!请教下! for(j = 0;j < 30;j++)                                          //让一个数字闪烁多遍
这个参数的本质怎么理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 for(j = 0;j < 30;j++)                                          //让一个数字闪烁多遍
...

目的是延长数字保持时间,否则就看不见了

网友F:
谢谢 刚想学这个 感谢分享

网友G(2020-07-03):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下! for(j = 0;j < 30;j++)                                          //让一个数字闪烁多遍
...

循环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