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如何控制两个超声波模块?

楼主(2019-04-04):
我做了一个设计,之前只焊接了一个超声波模块,现在需要改进,变成两个超声波模块,求助大神该怎么弄??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Trig = P1^0;
sbit Echo = P1^1;
sbit GD         = P1^5;        //光电接近传感器
sbit BEEL = P1^6;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PuZh[]=" zhangai  juli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main(void)
{
        if(!GD)        //当检测到物体时开启测距
        {
                BEEL = 0;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PuZh);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80);
        }
        }
                else BEEL = 1;
}

网友A:
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另一个超声波是干什么用的,是两个超声波一起配合测距吗

网友B:
最简单轮流来吧。

网友C:
你把源程序附上来,干嘛。。

网友D:
如果两个超声波实现的功能一样的话,你只需要把一个超声波所接的IO口引出来用排针焊在一起,这样所有的排针跟IO口的高低电平就是一样的了,就可以同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