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焊锡用多少熔点的好

楼主(2019-04-04):
(无正文)

网友A:
依你的需求及工艺条件而定。

网友B:
额,其实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直接在网上买的都可以

网友C:
你指的是烙铁吧?一般就是35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也就是一般的插件,0805或者大于0805的贴片都差不多可以的,如果元件再小点就320摄氏度左右,元件大的话就调高一点温度,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温度的。
但如果是低温一点的元件,温度要低一些了,像有的的贴片LED就是240摄氏度的
主要还是要多动手,你就会掌握其中的技巧了

如果是SMD的话,那是技术活,没干过,不好说

网友D:
这个虽说有工艺要求,一般来说,由于人员的焊接技术熟练程度不同,所用的温度也不同。

网友E:
有铅容易焊,无铅温度要高一些。

网友F:
这个因人而异,也要看你焊接什么元器件来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铅容易焊,无铅温度要高一些。

含铅量高熔点高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含铅量高熔点高吧?

无铅温度高
要是无铅温度低,为什么要发明有铅焊锡,铅可危险了

网友I:
这个得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来决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无铅温度高
要是无铅温度低,为什么要发明有铅焊锡,铅可危险了

合金的熔点一般要比纯金属低,铅锡合金要比锡的熔点(约270多度?)还低。错了,锡的熔点是230多度。

网友J:
最好不要太高温,350左右吧,太高烙铁也不耐用。

网友K:
一般熔点在350左右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网友L:
插件一般是350摄氏度,贴片一般是300摄氏度,贴片电容,LED,三极管等如果较小的话还要用热风吹,建议用270摄氏度。

网友M:
一般分为有铅锡和无铅锡,有铅锡看自己技术和需要了。有铅锡:63/37焊锡丝的熔点为183℃。无铅锡:熔化温度:217-220度。

网友N:
多练练,焊点呈人字型最好,切记太少会虚焊,太多就是个球

网友O:
看情况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一般熔点在350左右就可以满足需求了

焊锡温度不会这么高的熔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