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8*8点阵的代码,通过单片机io脚直连,比较适合初学者

楼主:
贡献一个8*8的点阵控制代码,比较合适初学者掌握点阵的控制原理。

点阵连接方式很简单,P0接行信号,P2接列信号,可以高位在前,也可以高位在后,主意编码的方式。

硬件电路图,P0直接接行信号,P2直接接列信号,高位在前。

编码方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unsigned char code tab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纵条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b[]={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衡条表

//unsigned char code a[]={0x18,0x24,0x24,0x42,0x7E,0x42,0x42,0x81};
unsigned char code a[] = {0xE7,0xDB,0xDB,0xBD,0x81,0xBD,0xBD,0x7E};
#if 0
unsigned char number[]= {
0xFF,0x9F,0xBF,0xBF,0xBF,0xBF,0x1F,0xFF,/*"1",0*/
0xFF,0xC3,0xDB,0xDF,0xEF,0xF7,0xFB,0xC3,/*"2",1*/
0xFF,0xC3,0xDB,0xE7,0xDF,0xDF,0xDB,0xE3,/*"3",2*/
0xFF,0xDF,0xCF,0xD7,0xDB,0xDB,0xC7,0xDF,/*"4",3*/
...
0xFF,0xE7,0xDB,0xDB,0xDB,0xDB,0xDB,0xE7/*"0",9*/};
#endif

#if 0                //高位在后
unsigned char chara[6][8]={
{0xFF,0xFF,0xF7,0xEB,0xED,0xC1,0x9C,0xFF},/*"A",0*/
{0xFF,0xFF,0xC1,0xDD,0xE1,0xDD,0xC1,0xFF},/*"B",1*/
{0xFF,0xFF,0x83,0xF9,0xFD,0xB9,0x83,0xFF},/*"C",2*/
{0xFF,0xFF,0xE1,0xDD,0xDD,0xCD,0xE1,0xFF},/*"D",3*/
{0xFF,0xFF,0xC1,0xFD,0xE1,0xFD,0xC1,0xFF},/*"E",4*/
{0xFF,0xFF,0xC1,0xFD,0xE1,0xFD,0xFD,0xFF},/*"F",5*/
};
#endif
#if 1 //高位在前
unsigned char chara[6][8]={
{0xFF,0xFF,0xEF,0xD7,0xB7,0x83,0x39,0xFF},/*"A",0*/
{0xFF,0xFF,0x83,0xBB,0x87,0xBB,0x83,0xFF},/*"B",1*/
{0xFF,0xFF,0xC1,0x9F,0xBF,0x9D,0xC1,0xFF},/*"C",2*/
{0xFF,0xFF,0x87,0xBB,0xBB,0xB3,0x87,0xFF},/*"D",3*/
{0xFF,0xFF,0x83,0xBF,0x87,0xBF,0x83,0xFF},/*"E",4*/
{0xFF,0xFF,0x83,0xBF,0x87,0xBF,0xBF,0xFF},/*"F",5*/
};
unsigned char temp[] = {0,0x01,0x3,0x7,0xF,0x1F,0x3F,0x7F,0xFF};
unsigned char temp2[] = {0xFF,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k,z;

        P0 = 1;
        P2 = 0xFE;
#if 1
//向左移动字符A
        while(1){

        for(k=0;k<16;k++)
           for(j=0;j<30;j++)
                 for(i=0;i<8;i++){
                        P0 = tabb[i];
                        if(k<=7)
                                P2 = a[i]>>(8-k) | temp2[k] ;//屏蔽左边没有数据的位
                        else
                                P2 = ( a[i]<< (k-8) ) | temp[k-8] ;        //屏蔽右边移出来的空位,补一,否则右边会亮
                        delay1ms(2);
                }
        }
#endif

#if 0
        //向左移动所有字符
        while(1)
        {
                for(z=0;z<6;z++)
                {
                        for(j=0;j<8;j++)                //在可见视窗内,只能显示8列数据,
                        {
                                for(k=0;k<10;k++)       //每一帧数据要显示一定时间,否则看不到要显示的内容
                                        for(i=0;i<8;i++)        //显示一帧,每一帧数据由8行组成
                                        {
                                                P0 = tabb[i];
                                                if(z == 5)
                                                        P2 = chara[z][i] << j;
                                                else
                                                        P2 = chara[z][i] << j | (chara[z+1][i] >> (8-j));//对数据做重新的组合之后再显示
                                                delay1ms(2);
                                        }
                         }
                }
         }
#endif

#if 0
        while(1){
         //先将二维数组变为一维数组,这样比较容易操作。向上移动显示0-9        ,P0为行扫描,P2为列扫描
         for(k=0;k<sizeof(number)-8;k++)

                for(j=0;j<30;j++)
                   for(i=0;i<8;i++){
                         P0 = tabb[i];
                        P2 = number[k+i];
                        delay1ms(2);
                }
        }
#endif

#if 0
//静态显示字母A
        while(1){
                 for(i=0;i<8;i++){
                        P0 = tabb[i];
                        P2 = a[i];
                        delay1ms(2);
                }
        }
#endif

#if 0
        while(1){
         //循环显示0-9        ,P0为行扫描,P3为列扫描
         for(k=0;k<10;k++)

                for(j=0;j<200;j++)
                   for(i=0;i<8;i++){
                         P0 = tabb[i];
                        P2 = number[k][i];
                        delay1ms(2);
                }
        }
#endif

  /*

        while(1){
                 for(i=0;i<8;i++){
                         P1 = a[i];
                        P3 = taba[i];
                        delay1ms();
                        P1 = 0;
                        P3 = 0;

                }
        }

         while(1){
                //逐行扫描,从上到下
                 for(i=0;i<8;i++){
                        P0 = tabb[i];
                        Delay500ms();
                        P2 = 0x00;
                }
                //逐行扫描,从下到上
                for(i=7;i>0;i--){
                        P0 = tabb[i];
                        Delay500ms();
                        P2 = 0x00;
                }
                //逐列扫描 从右到左
                for(i=0;i<8;i++){
                        P0 = 0xFF;
                        P2 = taba[i];
                        Delay500ms();
                }
                //逐列扫描 从左到右
                for(i=7;i>0;i--){
                        P0 = 0xFF;
                        P2 = taba[i];
                        Delay500ms();
                }
                P0 = 0;
                P2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