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与西门子PLC如何实现在线仿真

楼主(2019-04-04):
使用西门子触摸屏软件(WINCC flexible SMART),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实现使用WINCC flexible  SMART的仿真软件与S7-200SMART系列PLC的在线仿真功能。

要实现此功能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来完成:

一、在WINCC flexible SMART软件中的通信的连接项中建立与S7-200SMART系列PLC的通信驱动连接,连接具体参数设置如下图所示:

a:双击此次打开连接对话框

b:选择需要连接的PLC。此处选择连接的PLC为S7-200SMART系列PLC

c:设置触摸屏IP地址,此处使用电脑模拟触摸屏,则设置的IP地址必须与电脑的一致

d:设置PLC的IP地址,保证PLC的IP地址与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e:设置访问点名称,此访问点名称需要与后续的设置PC/PG接口参数的应用程序访问点一致

二、组态触摸屏程序监控画面和编写PLC程序

以一个简单的对电机的启动及监控电机的运行时间为例的小例子进行说明。

(1) 在触摸屏中建立需要用到的变量

(2) 组态一个触摸屏的监控画面,对于组态过程此处不做详细介绍,

(3) 编写一段PLC的程序用于测试,并把成下载到PLC中。

三、设置好在线仿真连接时的一些参数设置

(1)打开电脑中的控制面板选项,在控制面板中有设置PC/PG接口的选项,点击该选项,打开设置PC/PG接口对话框进行设置。(若找不到可把右上角的查看方式改为小图标的查看方式)

(2)设置应用程序访问点和接口参数

a. 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择应与WINCC flexible SMART软件的通信连接项中所设置的访问点一致
b. 通信连接使用的是以太网的方式连接,所以在接口参数分配的时候,选择你电脑连接PLC时所使用的网卡名称,协议是TCP/IP的协议。

四、启动WINCC flexible SMART软件中的仿真系统,进行在线仿真测试,如下图所示:

在线仿真界面:

本文转自“工业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