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mpu6050+oled角度在OLED上波形显示程序

楼主(2019-04-04):
arduino、6050和oled 的sda scl相连 oled是四线的

Arduino源程序如下:
//******************************************************************************
//    项   目:传感器
//    说   明:检测陀螺仪、罗盘数据,进行滤波 目前只读取X轴数据
//******************************************************************************
#include <Wire.h>
#include "Timer.h"                                                //时间操作系统头文件  本程序用作timeChange时间采集并处理一次数据
#include "Imu.h"
//--------------------------------------------------------------------------------------------------
        #define UseOled 1                               //是否使用软串口读写信息(软串口可避免电脑串口下载程序时与蓝牙冲突)
        #if UseOled
            #include <Adafruit_SSD1306.h>
            Adafruit_SSD1306 display(4);
            int DispLoop = 1;
            int MinPixel = 30;
            int MaxPixel = 63;
            int DispPixel = 0;
            int DispDegrees = 0;
        #endif
//---------- ------------------------------------------------------ -------------------------------
      Timer timer;                                                //时间类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delay(500);
             GyData.Init();
             #if UseOled
                 display.begin(SSD1306_SWITCHCAPVCC, 0x3C);
                 display.display();
                 delay(500);
                 display.clearDisplay();
            #endif
         int tickEvent1=timer.every(20, getadngsle);              //本语句执行以后timeChange毫秒执行回调函数getangle
         int tickEvent2=timer.every(50, PrintOut) ;               //本语句执行以后50毫秒执行回调函数PrintOut,串口输出
        }
//--------------------------------------------------------------------------------------------------
        void loop() {
             timer.update();                                      //时间操作系统运行
        }
//--------------------------------------------------------------------------------------------------
        void PrintOut(){
             #if UseOled
                 display.fillRect(0, 0, 128, 30, BLACK);
                 display.drawRect(0, 29,128,35, WHITE);
                 display.setTextSize(1);
                 display.setTextColor(WHITE);
                 display.setCursor(0,0);display.print("Angle:");
                 display.setCursor(40,0);display.print(GyData.angle);
                 DispPixel = GyData.angle/6+45;
                 if(MinPixel >=DispPixel)DispPixel = MinPixel;
                 if(DispPixel >=MaxPixel)DispPixel = MaxPixel;
                    display.drawLine(DispLoop, MinPixel+1, DispLoop, MaxPixel-1, BLACK);         //清除前一帧
                    display.drawPixel(DispLoop, DispPixel, WHITE);
                    display.display();
                 if(DispLoop==126)DispLoop = 1;
                    DispLoop ++;
            #endif
        }
//--------------------------------------------------------------------------------------------------
        void getadngsle(){
             GyData.GetAngle();
        }
//--------------------------------------------------------------------------------------------------

程序编译有问题 求指导:

网友A(2020-09-12):
显示库重复使用,这是为什么

网友B(2023-11-04):
为什么编译会报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