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7v锂电池如何给3.3v单片机供电?用超低LDO可以吗?

楼主(2019-04-04):
请教一个关于锂电池供电的问题

网友A:
3.7V锂电池的电压不一定是3.7V,3.7V是典型值,一节电池在充满时是4.2V,到2.7V不能再放电
所以我感觉LDO不怎么行,还是DC/DC吧

网友B:
用锂电池给3.3V单片机供电可说是天作之合,用HT7333之类的LDO就可,但你还必须加上一些电压检测电路,当电压降到3.6V以下提醒充电,降到3.3V以下停止使用,避免锂电池损坏。

网友C:
普通锂电放电到3.7v电量也差不多放完了.

单片机一般用不了多大的电流,

推荐你用PL3500系列的622K,低功耗低压差.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然后再确定怎么办

网友E(2020-07-10):
个人觉得HT7333是比较靠谱的选择,简单无DC-DC的噪音(射频)干扰!

网友F:
找一个能稳压到2.5V的稳压芯片供电就好,网上一大堆,静态电流小于5uA

网友G:
单片机电压 有一定幅度的   有些3.3V 5V 都可以工作   像STC很多是2.5-5.5V

网友H:
超低LDO可以的,我一直这么用。

网友I:
可以,你需要其他电路进行辅助

网友J:
人家单片机能承受3.7V电压,3.3v是标准电压。另外锂电池电池一般是3.7-4.5v,3.7v基本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