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与MAX3485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9-04-04):
485多机通信 连接PC端主线上使用 MAX485,从机里由于有些器件系统电压原因,一些从机需要使用 MAX3485,但是AB端是差分信号,MAX485 的AB端与MAX3485 的AB是否可以直接连接进行485通信?还是需要怎么处理才能使用?感谢!

网友A:
可以直接连接进行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