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xt M3用串口连接4g模块与云端通信,求指导思路

楼主(2019-04-04):
新人求助,在contextM3用串口连接通过4g模块与云端或者通信,求大神指导思路
在板子上做发送程序,在云端做接收程序,该怎么做呢,板子不加载操作系统使用4g模块与云端通信,有没有案例或者思路啊,网上搜了很久没搜到,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0-07-20):
有现成的4G模块,可以设置好云端的参数,单片机串口直接连接模块发送就可以

网友B:
同样在搞这个事情,看下合宙的CAT.1的4G模块,估计最便宜是这个了,用AT指令可以,刚接触借楼问下大佬们有木有AT指令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