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中断做一个简易的PWM输出的仿真,频率、占空比可调

楼主:
仿真电路图(占空比0.7,频率5KHz):

源程序调节频率和占空比: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

sbit PWM13 = P1^3;        //PWM接口
sbit PWM14 = P1^4;        //PWM2接口

void Time_Config(void)
{
        TMOD = 0x02;        //定时器设置为8位工作模式,范围0-255
        //TH0 = (256-10);        //10表示10us
        //TL0 = (256-10);        //10表示10us
        TH0 = 0;
        TL0 = 0;        //从0开始计数,每1us+1
        TR0 = 1;        //打开定时器0计数
        ET0 = 1;        //打开定时器0计数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

void time_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0;TL0=0;
}

main()
{
uchar fre=5;   //表示频率,即5Khz   频率范围最好在1K~45K之间
uchar PWM_T =1000/fre;        //PWM周期,1000/20=50us
uchar t=7;         //调节占空比PWM占空比,最高为10;t=5表示占空比50%
uchar PWM_ton =PWM_T*t/10;

                Time_Config();        //定时器初始化
                PWM13=1;

                while(1)
                {
                                if(TL0 < PWM_ton)
                        {
                                PWM13=0;
                                PWM14 = 1;
                        }
                        else if(TL0<PWM_T)
                        {
                                PWM14 = 0;
                                PWM13=1;
                        }
                        else
                        {
                                TL0 = 0;        //定时器us计数值清零
                        }
                }
}

网友A(2019-04-10):
请问附件中哪个是仿真电路图和原理图

网友A:
请问这个附件程序中哪个是仿真的电路图

网友B:
请问那个是按键控制的程序

网友B:
我下载了,请问按键控制占空比的程序在哪。我QQ838113277

网友B:
求按键控制的程序  qq838113277

网友C(2019-07-05):
没有仿真原理图吗

网友D(2019-08-29):
按键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