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实现秒表,使用proteus8.7仿真

楼主(2019-04-04):
程序中用到两个时钟。
MCLK设置为8MHZ

定时器A0时钟选择SMCLK,32768HZ,可在proteus中设置

功能描述: 数码管显示秒、分。在显示过程中如果按下按键,则触发中断,停止计数,
再按一次,秒表继续计数。

开发中遇到的问题:在同时显示两个以上数码管时,由于P2端口的数据没有全部置位(共阳极数码管),
导致显示不完整,相同部分缺失。

解决办法,在扫描显示切换时,增加中间过渡数据如下

void display(int sec, int min){
  //数码管显示数字缓存
  uchar buf[] = {0, 0, 0, 0};
  buf[0] = sec%10;
  buf[1] = sec/10%10;
  buf[2] = min%10;
  buf[3] = min/10%10;

  P2OUT = SEG[buf[0]];
  P3OUT = 0x08;
  delay_ms8M(1);
  P2OUT = 0xff;// 将P2端口线恢复成0xff,这一点很重要
  //可以消除跳变导致的显示错误

  P2OUT = SEG[buf[1]];
  P3OUT = 0x04;
  delay_ms8M(1);
  P2OUT = 0xff;

  P2OUT = SEG[buf[2]];
  P3OUT = 0x02;
  delay_ms8M(1);
  P2OUT = 0xff;

  P2OUT = SEG[buf[3]];
  P3OUT = 0x01;
  delay_ms8M(1);
  P2OUT = 0xff;
}

中断函数定义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if(KEYIN == 0){
    delay_ms8M(20);
    flag = ~flag;
    delay_ms8M(5);
    if(!flag){
      TACCTL0 &= ~CCIE;//中断失能,关闭
    }else{
      TACCTL0 |= CCIE;//开启
    }
  }
  P1IFG = 0;
  delay_ms8M(5);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ISR(void){
  sec++;
  display_flag = ~display_flag;
  if(sec == 60){
    sec = 0;
    min++;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it_seg_port(void){
  P2DIR = 0XFF;
  P2OUT = SEG[0];
  P3DIR = 0XFF;
  P3OUT = 0X00;
}

void init_exti_port(void){
  P1DIR &= ~BIT0;
  P1IES |= BIT0;
  P1IE |= BIT0;
  P1IFG &= ~BIT0;//清零 复位
}

网友A(2019-12-03):
太难了这个

网友B(2020-05-31):
请问内个限流电阻怎么找呀?

网友C:
为啥没有复位

网友D(2021-05-25):
我照着楼主的教程试了一下,成功运行了,但是发现秒表跑的速度奇快,请问可以在main.c这个文件里调整速度吗?有点不懂那个.hex文件和.c文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