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定时器介绍

楼主(2019-04-04):
简介

C51中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是同一个硬件电路支持的,通过寄存器配置不同,就可以将他当做定时器或者计数器使用。
确切的说,定时器和计数器区别是致使他们背后的计数存储器加1的信号不同。当配置为定时器使用时,每经过1个机器周期,计数存储器的值就加1。而当配置为计数器时,每来一个负跳变信号(信号从P3.4 或者P3.5引脚输入),就加1,以此达到计数的目的。

标准C51有2个定时器/计数器:T0和T1。他们的使用方法一致。C52相比C51多了一个T2。

时钟周期与机器周期

定时器的本质原理就是:每经过1个机器周期,计数存储器的值就加1。因此当使用定时器时,就必须掌握时钟周期和机器周期的关系。
时钟周期 :晶振频率的倒数。如果使用的是11.0592M的晶振,那么就是 1 / (11.0592x10^6) 秒
注:1MHz = 10^6Hz
机器周期 :标准51下,机器周期 =12倍的时钟周期。即:12 / (11.0592x10^6) 秒 。有的增强51单片机,1个机器周期等于4倍的时钟周期,还有的更短。
计数存储寄存器THx&TLx
定时器和计数器工作,都依赖于 计数。计数则是由计数存储器THxTLx28位寄存器完成的。
对于计数器,每来一个负跳变信号(信号从P3.4 或者P3.5引脚输入),就加1,以此达到计数的目的。
对于定时器,每隔1个机器周期 加 1,假如(只是假如)一个机器周期为 1ms , 当加到1000次时,我们就认为经过了1s,这就是定时器定时依据。

T0和T1都拥有一对8bit计数存储寄存器。他们的复位值都是0。
T0 对应:TH0 ,TL0
T1 对应 : TH1 , TL1

sfr TL0 = 0x8A; // TL中的L是LOW的意思,代表低位,同理H代表HIGH高位。2个8位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16位的计数器。当然也可以配置为仅仅当做8bit计数存储器用。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当计数器加满后,再加1,就溢出了,溢出后自动归0。且溢出时,溢出标识位TFx 就会自动变为1(T0的溢出标志位TF0,T1的溢出标志位TF1)。如果启用了对应的中断,单片机会调用中断处理函数。

若TH0 和 TL0 以 16位 模式工作,那它的计数范围为   [0 , 65535 ]  ,  也就是累加 65536次发生溢出。 每累加一次是  12 / (11.0592x10^6) 秒。
那么从 0 累加到溢出 历时  ≈ 0.071s = 71ms 。
可以延时 10的整数倍ms,这样就避免了误差,以便用倍数控制更长的延时时间。所以,我么要给 TH0 和  TL0赋一个初始值,使他们的溢出周期(TH0,TL0从初始值到溢出所用的时间)减少到 10ms。
就像一个瓶子,开始装了2/3,再来就只能装1/3就溢出了。通过比例式计算:
12 / (11.0592x10^6) s       -----     1   次
10x 10-3   s                        ------          x  次         (求出 x = 9216次 ,计数9216次后溢出)
65536 - 9216 = 56320  =  二进制( 11011100   00000000)
也就是  TH0 = 11011100 , TL0 = 00000000
工作模式寄存器TMOD
通过TMOD来配置T0和T1的工作模式。
注意,TMOD寄存器不可位寻址(例如sbit led = P0^0 就是P0寄存器位寻址的例子),因此对它的配置需要对这个8bit寄存器整体赋值。
注:51中有些特殊功能寄存器不支持位寻址。只有寄存器的地址值能够被8整除的(即以数字0或者8结尾的地址,如0xA8, 0xD0),才能支持位寻址。不支持位寻址的,只能整体赋值。

小技巧:在对寄存器整体赋值时,要注意只修改我们想修改的位而不影响其它无关位的值,避免影响了之前对这个寄存器的配置。
TMOD |= 0x01;   //仅仅修改TMOD的最低位,其他位保持不变。

C/T:计数器,定时器功能选择位。 1为计数器模式, 0 为定时器模式。
M0和M1:

M1

M0
模式
0

1
THx和TLx  组成一个16位计数存储器
1

0
8位重装模式。THx的值不变,负责在每次溢出后初始化TLx,仅仅由TLx计数
1

1
禁用定时器 1,定时器 0 变成 2 个 8 位定时器。很少使用。
0

0
兼容 8048 单片机的 13 位定时器,THn的 8 位和 TLn 的 5 位组
成一个 13 位定时器。很少使用。

GATE:门控位。

解释说明:
②处 C/T = 0 表示为定时器模式,触发信号为①处的单片机内部时钟信号。(若②处CT = 1,则触发信号为Tn脚)
③处表明,信号能触发使加法计数器加1,还得受④处控制。不然时钟信号是不能让加法计数器累加的。 ④处这个是与门,所以TRx(TR0和TR1)必须为1,表明我们要开启定时器。同时当,GATE为0,通过非门后为1,再通过或门,也是1,那么就让③处控制起来了。若GATE为1,那么,定时器的启动停止受 TRx和 INTx 共同控制。 INTx脚为1且TRx为1才能启动定时器/计数器。
于是在一般情况下使用定时器,我们需要如下配置:
TRx    为  1
GATE  为 0
INTx   任意
控制寄存器TCON
控制寄存器就是用来控制定时器/计数器 启动和停止的,以及溢出标志位的查询和修改。TFx是计数存储器溢出标志位,只要一溢出,就马上置为1。

TF1:定时器/计数器1的溢出标志位。1表示计数存储器溢出,0表示计数存储器正常计数。
        清0方式:①通过代码修改TF1为0
                       ②当通过中断机制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1时,进入中断处理函数后自动归0
TR1:定时器/计数器1的启动和停止位。1表示启动,0表示停止。

TF0:定时器/计数器0的溢出标志位。1表示计数存储器溢出,0表示计数存储器正常计数。
        清0方式:①通过代码修改TF0为0
                       ②当通过中断机制来使用定时器/计数器0时,进入中断处理函数后自动归0
TR0:定时器/计数器0的启动和停止位。1表示启动,0表示停止。

低4位与外部中断INT0和INT1有关,与定时器/计数器无关。这里不做介绍。
查询法使用T0作为定时器
程序1:P0_0连接驱动的LED小灯,用T0作为16位定时器,完成间隔为1s 的 blink程序。
#include<REGX51.H>
#include"binary.h"
#include"int51.h"
/******************************/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timer0_delay(uint16_t dly);
// P0_0驱动LED小灯
#define LEDpin P0_0
void main(void)
{
    LEDpin = 0;
    timer0_init();
    TR0 = 1;
    for(;;)
    {
       LEDpin = 1;
       timer0_delay(1000);         //延时1000ms
       LEDpin = 0;
       timer0_delay(1000);        //延时1000ms
    }
}
/*************************
T0作为定时器的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B0000_0001;        //定时器0,16位存储计数器模式

    TH0 = B1101_1100;       //TH0 TL0 形成数是 56320  。这样,一次溢出代表经过10ms
    TL0 = B0000_0000;
}
/**********************
参数:
    dly,延时的毫秒数,只能是10的整数倍
***********************/
void timer0_delay(uint16_t dly)
{
     while(dly)
    {
        if(TF0){
             TF0 = 0;
             TH0 = B1101_1100;
             TL0 = B0000_0000;
             dly -= 10;             //溢出一次代表10ms
        }
    }
}

程序2:通过T0定时器的8位重装模式,使得P0_0输出PWM信号,LED为呼吸灯效果。
#include<REGX51.H>
#include"binary.h"
#include"int51.h"
/******************************/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timer0_delay(uint16_t dly);
void pwm_duty(uint16_t d);
// P0_0驱动LED小灯
#define LEDpin P0_0
void main(void)
{
    uint16_t i;
    LEDpin = 0;
    timer0_init();
    TR0 = 1;
    for(;;)
    {
       for(i=0;i<=500;++i)
           pwm_duty(i);
       for(i=500;i>0;--i)
           pwm_duty(i);
    }
}
/*************************
T0作为定时器的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B0000_0010;      //定时器0,8位重装模式
    TH0 = 250;           //一次溢出代表经过6.51us
    TL0 = 250;
}
/**********************
一次溢出代表经过6.51us
参数 c乘以6.51us 就是这个函数延时的时间
***********************/
void timer0_delay(uint16_t c)
{
    while(c)
    {
        if(TF0){
             TF0 = 0;   //因为是自动重装,因此不用给计数存储器赋值。
             --c;
        }
    }
}
/*************
参数d 的范围是[0,500]。d / 500 即为 pwm输出的占空比,控制LED灯的暗亮程度
**************/
void pwm_duty(uint16_t d)
{
    LEDpin = 1;
    timer0_delay(d);
    LEDpin = 0;
    timer0_delay(500-d);
}

注:如果需要精确的延时,使用8位自动重装模式最好,因为硬件装值(赋值给TH0)比软件装值快。但8位自动重装模式不宜做单次长时间延迟。毕竟溢出周期短。长时间延迟需要多个溢出周期,也挺消耗资源的。

尽量让溢出周期 越长越好。溢出周期为10ms 的优于 1ms 的。因为,在同样的延时时间下,如100ms,溢出周期为10ms 的 只需要溢出10次,为TH0 和 TL0重新赋值10次,而溢出周期为1ms的要溢出100次,为TH0 和 TL0重新赋值100次。减少溢出次数和赋值次数,可以减轻单片机的负担,提高定时的准确性。

网友A(2020-09-10):
初用单片机,感觉定时跟书上说的差远了,12M晶振t0预置1000一次等于1ms,实际上是450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用单片机,感觉定时跟书上说的差远了,12M晶振t0预置1000一次等于1ms,实际上是450差不多

哪里弄错了吧,定时器很准的

网友B:
不是很赞成用定时器软件生成PWM,基础51外设资源少没办法,STC增强51常用外设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弄错了吧,定时器很准的

秒表实测啊

网友C(2020-11-27):
如果要计时器里没到溢出,想要把计时器里头的值和溢出的值相加算出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