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库中添加12864A,仿真提示: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

楼主:
proteus8.8版本添加12864a到原件库中,原理图可以选择元件,仿真提示:Internal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in module 'LCD12864A.DLL' [0000140F].
请问一下还需要做哪些配置。

网友A(2019-12-16):
请问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0-02-07):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是不是因为字库对不上啊

网友C:
只要屏和单片机

网友D(2020-03-10):
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贼鸡儿烦

网友E: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F(2020-08-06):
该问题非常奇怪,不知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问题所在

网友G(2020-12-28):
重新启动软件试试?  我这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H(2022-03-07):
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解决了能不能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