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音乐蓝牙控制时钟台灯源代码

楼主(2019-04-04):
基于51单片机的音乐蓝牙台灯,拥有音乐播放功能,手机SPF软件蓝牙控制功能,可实现手机控制播放,暂停,切换歌,按键同理,
实时检测温湿度,时间闹钟功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eceive=0;
int i=0;
bit busy;
bit qhgn=0; //切换功能标志位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eden=P3^4;
sbit ledrs=P3^5;
sbit ledrw=P3^6;

sbit s0=P2^1;  //按键
sbit s1=P2^2;
sbit s2=P2^4;
sbit s3=P2^5;
sbit s4=P1^1;

sbit deng=P1^0;  //播歌指示灯

sbit dscs=P1^4;  //ds12c887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ata=P2^0;  //DHT11

void set_time();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bytes);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uchar code MP3data1[4]={0xfd,0x02,0x01,0xdf};  //播放
uchar code MP3data2[4]={0xfd,0x02,0x02,0xdf};  //暂停
uchar code MP3data3[4]={0xfd,0x02,0x03,0xdf};  //切歌
uchar code MP3data4[4]={0xfd,0x02,0x06,0xdf};//降低?
//unsigned int MP3data5[6]={0xfd,0x04,0x41,0x00,0x01,0xdf};

uchar num,count,shi,fen,miao,s0num,flag=0,nian,yue,ri;
uint RH,TH;
uchar code table[]="  20  .  .     C";
uchar code table1[]="    :  :      RH";
uchar rec_dat[9]="12369566";

void Delay20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 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elay_1ms(int i)//1ms延时
{
        int x,j;
        for(j=i;j>0;j--)
          for(x=110;x>0;x--);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
{
  SCON = 0x50;                //8???,?????
        TMOD = 0x20;                //?????1?8???????
        TL1 = 0xfd;                //??????
        TH1 = 0xfd;
        TR1 = 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DHT11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Data==1)
         dat+=1;
      while(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R_L=DHT11_rec_byte();
        T_H=DHT11_rec_byte();
        T_L=DHT11_rec_byte();
        revise=DHT11_rec_byte();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
        {
            RH=R_H|R_L;

            TH=T_H|T_L;
        }
     }
}

///////////////////////////////LCD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edrs=0;
        leden=1;
        delay(5);
        P0=com;
        delay(5);
        le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ledrs=1;
        leden=1;
        delay(5);
        P0=date;
        delay(5);
        leden=0;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SHIDU(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NDU(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按键
void keyscan()
{
  if(qhgn==0)        /////////////////改时间
        {
                if(s0==0)           ////移动光标
                {
                        delay(2);
                        if(s0==0)
                        {
                                s0num++;
                                while(!s0);
                        }
                }
                if(s3==0)
                {
                                delay(1);
                                if(s3==0)
                                {
                                        if(s0num>=1)
                                        s0num--;
                                        while(!s3);
                                }
                }

                                        if(s0num==1)              //////光标位置
                                {
                                  flag=1;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s0num==2)
                                {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com(0x0f);
                                }
                                if(s0num==3)
                                {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com(0x0f);
                                }
                                if(s0num==4)
                                {
                                        write_com(0x80+11);
                                        write_com(0x0f);
                                }
                                if(s0num==5)
                                {
                                        write_com(0x80+8);
                                        write_com(0x0f);
                                }
                                if(s0num==6)
                                {
                                        write_com(0x80+5);
                                        write_com(0x0f);
                                }

                                if(s0num==7)                        ///重载时间
                                {
                                        s0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write_ds(0,miao);
                                        write_ds(2,fen);
                                        write_ds(4,shi);
                                        write_ds(7,ri);
                                        write_ds(8,yue);
                                        write_ds(9,nian);
                                }

                        if(s0num!=0)                     //////修改时间
                                        {
                                                if(s1==0)
                                                {
                                                        delay(2);
                                                        if(s1==0)
                                                        {
                                                                while(!s1);
                                                                if(s0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8,miao);
                                                                        write_com(0x80+0x40+9);
                                                                }
                                                                if(s0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5,fen);
                                                                        write_com(0x80+0x40+6);
                                                                }
                                                                if(s0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
                                                                        write_com(0x80+0x40+3);
                                                                }
                                                                if(s0num==4)
                                                                {
                                                                        ri++;
                                                                        if(ri==31)
                                                                                ri=1;
                                                                        write_nyr(10,ri);
                                                                        write_com(0x80+11);
                                                                }
                                                                if(s0num==5)
                                                                {
                                                                        yue++;
                                                                        if(yue==12)
                                                                                yue=1;
                                                                        write_nyr(7,yue);
                                                                        write_com(0x80+8);
                                                                }
                                                                if(s0num==6)
                                                                {
                                                                        nian++;
                                                                        if(nian==99)
                                                                                nian=0;
                                                                        write_nyr(4,nian);
                                                                        write_com(0x80+5);
                                                                }
                                                        }
                                                }
                                                if(s2==0)
                                                {
                                                        delay(2);
                                                        if(s2==0)
                                                        {
                                                                while(!s2);
                                                                if(s0num==1)
                                                                {
                                                                        if(miao==0)
                                                                                miao=60;
                                                                        miao--;
                                                                        write_sfm(8,miao);
                                                                        write_com(0x80+0x40+9);
                                                                }
                                                                if(s0num==2)
                                                                {
                                                                        if(fen==0)
                                                                                fen=60;
                                                                        --fen;
                                                                        write_sfm(5,fen);
                                                                        write_com(0x80+0x40+6);
                                                                }
                                                                if(s0num==3)
                                                                {
                                                                        if(shi==0)
                                                                                shi=24;
                                                                        --shi;
                                                                        write_sfm(2,shi);
                                                                        write_com(0x80+0x40+3);
                                                                }
                                                                if(s0num==4)
                                                                {
                                                                        if(ri==0)
                                                                                ri=31;
                                                                        ri--;
                                                                        write_nyr(10,ri);
                                                                        write_com(0x80+11);
                                                                }
                                                                if(s0num==5)
                                                                {
                                                                        if(yue==0)
                                                                                yue=12;
                                                                        yue--;
                                                                        write_nyr(7,yue);
                                                                        write_com(0x80+8);
                                                                }
                                                                if(s0num==6)
                                                                {
                                                                        if(nian==0)
                                                                                nian=99;
                                                                        nian--;
                                                                        write_nyr(4,nian);
                                                                        write_com(0x80+5);
                                                                }
                                                        }
                                                }
                                        }
                                if(s4==0)                    ///切换按键功能
                                {
                                        delay(5);
                                                if(s4==0)
                                                {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M');
                                                        qhgn=1;
                                                        while(!s4);
                                                }
                                }
                        }

                        if(qhgn==1)                        /////////////////按键切歌
                        {
                                                if(s0==0)           ////播放
                                                {
                                                        delay(2);
                                                        if(s0==0)
                                                        {
                                                                  while(!s0);
                                                                  deng=1;
                                                                        for(i=0;i<4;i++)
                                                                        {
                                                                         SendData(MP3data1);
                                                                         Delay20ms(2);
                                                                        }

                                                        }
                                                }
                                                                                                if(s1==0)           ////暂停
                                                                                                {
                                                                                                   delay(2);
                                                                                                   if(s1==0)
                                                                                                   {
                                                                                                   while(!s1);
                                                                                                   deng=0;
                                                                                                   for(i=0;i<4;i++)
                                                                                                   {
                                                                                                   SendData(MP3data2);
                                                                                                   Delay20ms(2);
                                                                                                   }

                                                                                                   }
                                                                                                }
                                                                                                if(s2==0)           ////切歌
                                                                                                {
                                                                                                   delay(2);
                                                                                                   if(s2==0)
                                                                                                   {
                                                                                                   while(!s2);
                                                                                                   for(i=0;i<4;i++)
                                                                                                   {
                                                                                                   SendData(MP3data3);
                                                                                                   Delay20ms(2);
                                                                                                   }

                                                                                                   }
                                                                                                }
                                                                                                if(s3==0)           ////降低音量
                                                                                                {
                                                                                                   delay(2);
                                                                                                   if(s3==0)
                                                                                                   {
                                                                                                   while(!s3);
                                                                                                   for(i=0;i<4;i++)
                                                                                                   {
                                                                                                   SendData(MP3data4);
                                                                                                   Delay20ms(2);
                                                                                                   }

                                                                                                   }
                                                                                                }

                                                                        if(s4==0)                     ///切换按键功能
                                                                {
                                                                        delay(5);
                                                                                if(s4==0)
                                                                                {
                                                                                        while(!s4);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e(' ');
                                                                                        qhgn=0;

                                                                                }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0);   //秒
        write_ds(2,51);   //分
        write_ds(4,12);   //时
        write_ds(7,21);   //日
        write_ds(8,03);   //月
        write_ds(9,19);   //年
}
/*???*/
void init()
{
        ledrw=0;
        wela=0;
        dula=0;
        set_time();

  write_ds(0x0B,0x26);
  write_ds(0x0A,0x20);        //打开振荡器并允许RTC计时
  write_ds(0x0B,0x06);   //关闹钟
  read_ds(0x0c);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
    ES = 0;
    SBUF = byte;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bytes)
        {
    int i = 0;
    for(i=0;i<4;i++)
                        {
        SendByte(bytes[i]);
                                Delay_1ms(1);
      }
  }

void main()
{
        Com_Init();//串口初始化
  init();
        while(1)
        {
                keyscan();
                if(flag==0)
                {
                        miao=read_ds(0);
                        fen=read_ds(2);
                        shi=read_ds(4);
                        ri=read_ds(7);
                        yue=read_ds(8);
                        nian=read_ds(9);
                        write_sfm(8,miao);
                        write_sfm(5,fen);
                        write_sfm(2,shi);
                        write_nyr(10,ri);
                        write_nyr(7,yue);
                        write_nyr(4,nian);
                }
                keyscan();
    DHT11_receive();
                write_SHIDU(12,RH);
                write_WENDU(13,TH);

        }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 interrupt 4
{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I = 0;
                receive = SBUF ;
        }
        if(TI==0)
        {
                TI=0;
        }
                switch(receive)
                {
                        case 0x01:SendData(MP3data1);break;//播放
                        case 0x02:SendData(MP3data2);break;
                        case 0x03:SendData(MP3data3);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