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51秒表的程序

楼主(2019-04-04):
51计算机
#include <REG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IN0 P0  //数码管段选端
sbit LSA=P2^2;  //38译码器数码管位选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 = P1^5;
sbit start=P3^2;  //启动/暂停按钮
sbit reset=P3^3;  //复位按钮
uint cnt=0;   //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一次50ms)
uint num1=0;        //0.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num2=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
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spanstyle="font-size:14px;">
char code table2[]={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极数码管段码0-9
void Display(uint w,uint a,uint b,uintc,uint d);  //声明显示函数
void InitTimer0();  //声明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intms100=0;uint ms10=0; //秒的十分位
       uints,s1,min,minu=0;
       //依次是秒的个位,秒的十位,分的个位,分的十位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进入死循环
{
       if(start==0)   //检测启动/暂停键是否按下
                     Delayms(20);//延时消抖
       {
              if(start==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TR0=~TR0;            //定时器的控制位取反
                     while(!start);  //等待按键释放
              }
       }

if(reset==0)  //检测复位键是否按下
{
       Delayms(20);  //延时消抖
       if(reset==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num=0;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0
              ms100=0;
              ms10=0; //十分位的计数值清0
              cnt=0;            //秒的计数值清0
              minu=0;         //分的计数值清0
              while(!reset);          //等待按键释放
       }
}
       if(num1>=2)         //检测是否达到0.1s,(两个50ms)
       {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零
              ms10++;
       if(num2>=20)
       {
       ms10=0;
       ms100++;
       num2=0;
       }             //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加1
              if(ms100>=10)  //若秒的十分位计数值达到10
              {
                     ms100=0;  //清零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
                     num1=0;//</span><spanstyle="font-size:14px;">  </span><spanstyle="font-size:14px;">//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
       }

       if(num>=200)  //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1s(20个50ms)
       {
              num=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cnt++;            //秒的计数值加1
              if(cnt>=60)//判断是否达到60s
       {
              cnt=0;            //若达到60s,将秒的计数值置零
              minu++;
              while(1)
       {
              beep=~beep;
          Delayms(5);
          } //分的计数值加1
              if(minu>=60)  //判断是否达到60分钟,</span><span style="font-family:Arial, Helvetica,sans-serif;"><span style="font-size:10px;">一般秒表是用不到60分的,这是为了程序的严谨性</span></span><spanstyle="font-size:14px;">
              {
                     TR0=!TR0;                    //达到60分钟则关闭定时器并清零所有的计数值
                     num1=0;//</span><spanstyle="font-size:14px;">                     </span><spanstyle="font-size:14px;">
                     num=0;
                     ms100=0;
                     cnt=0;
                     minu=0;

              }
       }
       }
       s=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个位
       s1=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十位
       min=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个位

       Display(ms100,s,s1,min,ms10);  //显示这5个数
}
}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256;  //装初值(定时50ms),晶振11.0592MHz
       TL0=(65536-5000)%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0;    //先不要启动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5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256;
       num++;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1s
       num1++;
       num2++;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0.1s
}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xms
{
       uint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int w,uint a,uint b,uintc,uint d) //定义显示函数
{
LSA=0; LSB=0; LSC=0; PIN0=table[d];
        Delayms(5);

       LSA=1;LSB=0; LSC=0;PIN0=table[w]; //秒的十分位的段选
       Delayms(5);

        LSA=0; LSB=1; LSC=0;
        PIN0=table[a]; //秒的个位的段选
       Delayms(5);

        LSA=1; LSB=1; LSC=0;
         PIN0=table;  //秒的十位的段选
       Delayms(5);

         LSA=0; LSB=0; LSC=1;
          PIN0=table[c];  //分的个位的段选(带小数点)
               //分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

网友A(2020-12-08):
你最后差个tabl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