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超声波模块作为声源,进行声源定位可以吗

楼主(2019-04-04):
主要是用 超声波模块发射超声波,通过时延、回波测距,测超声波模块位置,也就是声源位置,百度得到超声波、次声波、人耳听见的都是声源,可行吗

网友A:
第一:你用的什么样的超声波模块?我用的模块最远四米
第二:一个超声波模块可以测一个距离,测的是声源到前方障碍物的距离,是你想的测法吗?
第三:你想定位,平面至少两个值吧,基准是什么?
有点不懂你的想法

网友B:
我觉得你用两个超声波进行声源定位是不行的,因为超声波的频率过高,不符合我们声源的要求,可能会定位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