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正反转加减速(程序+仿真)

楼主(2019-04-04):
程序有详细注释。

/*******************************************************************************

* 实 验 名: 步进电机实验

* 使用的IO: 电机用P1口,键盘使用P2.0、P2.1、P2.2、P2.3、P2.4、P2.5

* 按键功能:K1;正转  K2;反转  K3;低速转动  K4;高速转动  K5:电机切换  K6;停止

* 实验效果: 按下K1键,顺时针转,按下K2键,逆时针转,按下K3键,低速,按下K4键,高速。
                        按下K5键,转动的电机停止,并切换到控制另一个电机
                        按下K6键,转动的电机停止,按下K1或K2时,刚才停止的电机继续转动

*******************************************************************************/

#include "reg52.h"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宏定义 对端口进行操作,定义电机接口为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sbit F5 = P1^4;

//sbit F6 = P1^5;

//sbit F7 = P1^6;

//sbit F8 = P1^7;                //另种操作,位操作,定义电机接口为P1.0~p1.7

//按键IO

sbit K1=P2^0;          //正转

sbit K2=P2^1;          //反转

sbit K3=P2^2;          // 减速

sbit K4=P2^3;          // 加速

sbit K5=P2^4;          // 电机切换

sbit K6=P2^5;          // 停止

unsigned char code FFW_X[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X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X[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X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W_Y[8]={0x1f,0x3f,0x2f,0x6f,0x4f,0xcf,0x8f,0x9f}; //Y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_Y[8]={0x9f,0x8f,0xcf,0x4f,0x6f,0x2f,0x3f,0x1f}; //Y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X_Y=0,stop=0;           //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X_Y 电机的参数  X_Y=0为Y电机 X_Y=1为X电机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stop为控制电机停止的标志位,但它为1时,电机停止

void Motor();                                                                   //电机旋转函数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peed=3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while(1)

{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1==0)

{

Direction=1;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1时为正转
stop=0;                   //按下K1时,对stop停止标志位清零,如果之前按下停止键,清零之后才能启动

}

while((i<200)&&(K1==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2==0)

{

Direction=2;                  //Direction 转向标志位,为2时为反转
stop=0;                          //按下K1时,也对stop停止标志位清零,如果之前按下停止键,清零之后才能启动

}

while((i<200)&&(K2==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if(K3==0)//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3==0)

{

Speed=6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87行代码定义Speed=30;但按键K3按下后,Speed=60,这时转速就会降下来
}

while((i<200)&&(K3==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if(K4==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1); //消除抖动

if(K4==0)

{

Speed=20;                         //Speed 延时函数的参数,通过改变它大小来控制电机转速
                                                   //87行代码定义Speed=30;但按键K4按下后,Speed=20,这时转速就会降下来升上去
}

while((i<200)&&(K4==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5==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5==0)

{
   Direction=0;                                   //X_Y 电机的参数  X_Y=0为Y电机 X_Y=1为X电机
   if(X_Y==0)                                   //当切换电机时,对Direction=0;对标志位清零,防止上个电机的转向影响本次所控电机
       X_Y=1;
   else
       X_Y=0;

}

while((i<200)&&(K5==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if(K6==0)//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消除抖动

if(K6==0)

{
   stop=1;                                   //stop为控制电机停止的标志位,但它为1时,电机停止

}

while((i<200)&&(K6==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

i++;

}

i=0;

}

Motor();

}

}

/*******************************************************************************

* 函 数 名: Motor

* 函数功能: 电机旋转函数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X_Y==0&&stop==0)                 //正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Y[i]&0xf0;//取数据,‘&’按位与

if(Direction==2&&X_Y==0&&stop==0)                 //反转&Y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Y[i]&0xf0;

  if(Direction==1&&X_Y!=0&&stop==0)                 //正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W_X[i]&0x0F;//取数据

if(Direction==2&&X_Y!=0&&stop==0)                 //反转&X电机&电机没按下停止

GPIO_MOTOR = FFZ_X[i]&0x0f;

Delay(Speed); //调节转速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

for(k=0; k<80; k++)

{ }

}

}

网友A:
仿真没有报错,但按钮功能无法实现——正转和反转能实现,但X-Y电机变换无法实现,代码方面应该也有问题(但没有报错)

网友B(2019-06-15):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报错,但按钮功能无法实现——正转和反转能实现,但X-Y电机变换无法实现,代码方面应该也有问题( ...

所以你知道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C(2020-02-18):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固定角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固定角度

控制单片机输出的脉冲频率即可

网友D:
有没有显示速度的程序

网友D:
再加一个显示电机速度的模块会不会更好

网友E(2020-04-29):
很好的教程,

网友F(2020-06-09):
引用 网友C:
如何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固定角度

脉冲发送的个数控制旋转角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再加一个显示电机速度的模块会不会更好

嗯嗯,我觉得数码管显示可行

网友G:
为什么我仿真报错呢

网友H:
如果加入显示器,显示转速可否

网友I:
我复制后显示“GPIO_MOTOR”未定义怎么回事

网友J:
谢谢楼主开拓思路的指导,很好的想法,
我还在想怎样一个按键同时通知十几个或者计时个步进电机,
一个89C51可以控制6个左右吧,
其他再通过串口来实现多单片机同机通讯,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如果方便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J:
晕死,昨天回复了16个,被删四个,结果黑币全都扣没。
苦命的娃,
关键是当时花了半天时间找的技术贴,回复做了个备注,结果就那个啥了~~~~~
难道我还要每个帖子再重新找,重新回复,重新变着花样的耳目一新

技能瀚海虽太难,
良师益友助成全,
安得黑坛仗义辈,
领路摸到入门边!

网友K(2020-12-09):
程序可以,如果按键改成点动触发方式会更好一些。

网友L:
最近在研究相关的小玩意儿,下下来看看

网友M(2021-01-10):
很好的程序,值得学习

楼主(2021-03-06):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报错,但按钮功能无法实现——正转和反转能实现,但X-Y电机变换无法实现,代码方面应该也有问题( ...

没什么问题呀,你再琢磨一下哈

网友N:
使用单片机直接发脉冲的话,低速可以,但是速度快了或者需要低速加速到高速运行,两个或者多个电机协同运行的时候,单片机就没有办法了。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加专用运动控制芯片,比如恒凯科技的hmc8033,8045多轴运动控制芯片,高速插补T型S型加减速由芯片完成,单片机就发送指令就可以了,使用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