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如何在其中显示ATMEL中的器件?不是在microchip中显示AT系列的单片机芯片

楼主:
keil5用了网上说的好几种方法,都只能是这样:atmel wireless &uC  有一个芯片

里面的AT芯片只能在:microchip 中找到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内部截图

内部截图

网友A(2019-05-22):
上框输入相应型号下框自会显示搜索到的型号点击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