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和蓝牙模块

楼主(2019-04-05):
怎么实现手机app与蓝牙模块的通信呢,就是想通过手机app查询传感器测得的数据。谢谢咯

网友A:
最简单是用别人的蓝牙通信APP。

如果你的蓝牙模块只是普通的串口通信模块,

你可以用单片机把传感器的数据传送到蓝牙模块,

手机和蓝牙模块连接后,用相关的APP接收数据。

网友B:
第一:蓝牙接单片机串口,单片机的晶振最好是11.0592M的,9600波特率
第二:单片机程序,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第三:自己编写APP,接收单片机从串口通过蓝牙发送的数据。

如果自己编不来APP,可以下载通用蓝牙测试APP:
百度truthblue,找到手机版下载,在手机上安装,再选择自己要的功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