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msp430,实现一个按键矩阵扫描和UART发送

楼主(2019-04-05):
功能概述:
       实现一个4x4按键矩阵,通过按键扫描,当有按键按下时,识别按键值,并通过UART串口发送,同时在lcd1602显示。

功能实现:
1.    按键扫描
void keyboardScan(){
  P1OUT = 0xef;//P1.4 = 0
  if((P1IN & 0x0f) != 0x0f){
    delay_ms8M(5);//消抖
    if((P1IN & 0x0f) != 0x0f){
      if((P1IN & 0x01) == 0){ keyValue = '3';while((P1IN & 0x01) == 0);};
      if((P1IN & 0x02) == 0){ keyValue = '7';while((P1IN & 0x02) == 0);};
      if((P1IN & 0x04) == 0){ keyValue = 'B';while((P1IN & 0x04) == 0);};
      if((P1IN & 0x08) == 0){ keyValue = 'F';while((P1IN & 0x08) == 0);};
      keyboard_envent = ~keyboard_envent;
    }
  }
  P1OUT = 0xdf;//P1.5 = 0
  if((P1IN & 0x0f) != 0x0f){
    delay_ms8M(5);//消抖
    if((P1IN & 0x0f) != 0x0f){
      if((P1IN & 0x01) == 0){ keyValue = '2';while((P1IN & 0x01) == 0);};
      if((P1IN & 0x02) == 0){ keyValue = '6';while((P1IN & 0x02) == 0);};
      if((P1IN & 0x04) == 0){ keyValue = 'A';while((P1IN & 0x04) == 0);};
      if((P1IN & 0x08) == 0){ keyValue = 'E';while((P1IN & 0x08) == 0);};
      keyboard_envent = ~keyboard_envent;
    }
  }
  P1OUT = 0xbf;//P1.6 = 0
  if((P1IN & 0x0f) != 0x0f){
    delay_ms8M(5);//消抖
    if((P1IN & 0x0f) != 0x0f){
      if((P1IN & 0x01) == 0){ keyValue = '1';while((P1IN & 0x01) == 0);};
      if((P1IN & 0x02) == 0){ keyValue = '5';while((P1IN & 0x02) == 0);};
      if((P1IN & 0x04) == 0){ keyValue = '9';while((P1IN & 0x04) == 0);};
      if((P1IN & 0x08) == 0){ keyValue = 'D';while((P1IN & 0x08) == 0);};
      keyboard_envent = ~keyboard_envent;
    }
  }
  P1OUT = 0x7f;//P1.7 = 0
  if((P1IN & 0x0f) != 0x0f){
    delay_ms8M(5);//消抖
    if((P1IN & 0x0f) != 0x0f){
      if((P1IN & 0x01) == 0){ keyValue = '0';while((P1IN & 0x01) == 0);};
      if((P1IN & 0x02) == 0){ keyValue = '4';while((P1IN & 0x02) == 0);};
      if((P1IN & 0x04) == 0){ keyValue = '8';while((P1IN & 0x04) == 0);};
      if((P1IN & 0x08) == 0){ keyValue = 'C';while((P1IN & 0x08) == 0);};
      keyboard_envent = ~keyboard_envent;
    }
<div>  }</div><div>}</div>

2.    UART初始化
void uartInit(){
  DCOCTL = 0;
  BCSCTL1 = CALBC1_1MHZ;                    // 选择1MHZ作为波特率发生器输入时钟频率
  DCOCTL = CALDCO_1MHZ;

  P3SEL = 0X30;         // P3.4 TX    P3.5 RX
  UCA0CTL1 |= UCSSEL_2;//clk = SMCLK 辅助时钟   select clock source
  UCA0BR0 = 104;       // 1MHZ / 9600 = 104.17
  UCA0BR1 = 0;         // baud rate 9600
  UCA0MCTL = UCBRS0;//波特率调整  0.17 * 8 = 1.36 取整 1

  UCA0CTL1 &= ~UCSWRST;              // 初始化USCI,复位释放,结束初始化
}

3.    LCD1602初始化
void lcd1602Init(){
  P3DIR |= BIT0 + BIT1 + BIT2;
  dataout;
  rst_en;
  P1DIR = 0X70;

  write_com(0x38);//8 bit data, doule line, 5x7 point matrix
  write_com(0x0c);//open display, close cusor,close blink
  write_com(0x06);//auto move to next char after write or read
  write_com(0x01);//clear screen
}

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1.    按键按下后会连续不断的发送,就算以很快的速度按下还是会发送两次。
解决办法:等待按键放开。
2.    Proteus虚拟终端关闭后再也打不开。
解决办法:感觉这是一个bug,只能重新建一个项目。

网友A(2019-05-07):
IAR和proteus文件夹里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和proteus文件夹里是空的

不是吧,我传的时候是有的,要不你留一个邮箱我发给你吧

网友B(2020-06-18):
这不是一个bug,你只要点击菜单栏debug-》virtual仪器,就可以重新打开。